一起玩树莓派3+Win 10 IoT的痛苦体验

楼主:
       微软针对树莓派推出的Win10IoT系统,在树莓派3的评测计划中就规划Win10 IoT系统的评测,收到了树莓派3后一直想好好体验下,按照评测计划完成前面的评测后,终于可以可以体验Win 10 IoT了!
       访问树莓派官网https://www.raspberrypi.org/,在系统的下载页面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去下载Win10 IoT系统镜像。不同于其它系统镜像文件,在树莓派官方社区上点击就可以下载了,点击WINDOWS 10 IOT CORE系统图标后会跳转到微软的下载页面。
        从微软的下载页面上来看, 稳定版本的Win10IoT系统只支持树莓派2,树莓派3只能下载预览版。下载支持树莓派3的 Win10 IoT Core预览版系统还需要注册和登陆,并且还要加入insider计划,还好以前做过Windows开发,账号还在,加入insider计划,就可以下载了。
       Windows10_InsiderPreview_IoTCore_RPi_ARM32_en-us_14931.iso有705MB大小,这是一个iso镜像文件,用虚拟光驱打开iso镜像文件,里面是一个用来安装的.msi文件,直接双击安装里面的文件。安装完成就是将要烧写的flash文件放到了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IoT\FFU\RaspberryPi2\flash.ffu。
        安装完成可以在安装目录下看到名为flash.ffu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用来烧录到SD卡上的。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可以直接在命令行用dism.exe烧写,其他系统可能要复杂一些。
       将要烧录的MicroSD卡插到读卡器上,然后连接到电脑。进入系统管理员权限的cmd,cd到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IoT\FFU\RaspberryPi2目录下,输入diskpart命令进入到diskpart命令控制台,然后输入listdisk指令,可以查看到连接到当前电脑的磁盘,记住SD卡磁盘号,在我的电脑中为磁盘 1。输入exit退出diskpart命令控制台,在flash.ffu文件的目录下运行dism.exe烧录指令,烧录到MicroSD卡中。
输入下面的命令开始烧写。
dism.exe /Apply-Image /ImageFile:Flash.ffu /ApplyDrive:\\.\PhysicalDrive1 /SkipPlatformCheck
       烧写完成将MicroSD卡插入树莓派3,接上相应的USB键盘和鼠标,网线,HDMI显示器等,上电启动树莓派。屏幕会出现我们熟悉的Windows Logo,第一次启动要比较慢,需要耐心等待,几分钟就可以成功启动。

       但是中间出现了几个小插曲:刚开始我用的是金士顿的8G MicroSD卡,第一次烧写后,启动了半个小时没有成功,断电后。在重新上电启动没有任何显示。接着又只有重新再烧写一次,上电出现了经典的Windows引导错误的界面,这时我怀疑是SD卡的问题,因为这张卡用了比较久,而且是class 4……

       于是换了SanDisk的16G class 10重新烧录,这才启动成功,晕。
       由于是晚上拍的照片,蓝色变成了白色。接着进入缓慢的启动过程,这个过程超级慢,耗掉了七八分钟,并且中间有几次重启。启动完成,设置语言设置页,选择中文,然后点击下一步。
       跳过网络设置,系统进入了一个简单的图形界面环境,默认进入了设备信息页。主页只有设备信息、命令行、教程、设置和开关机,无比简陋!在设备信息页能够看到设备名称、网络、IP地址、OS版本和已经连接的设备信息。
         教程页面的远程截图
打开设置页,进入蓝牙,搜索和手机蓝牙配对,第一次配对过程中,竟然crash了。重新配对一次,成功。
       在Windows 10IoT下载页面下载一个工具IoT Dashboard,进行远程连接。点击“在浏览器中打开Windows Device Portal”。我们能够发现浏览器中地址是http://192.168.1.5:8080/,下次登录就可以不用通过Dashboard来。
       我们打开网页,登录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Administrator 密码:p@ssw0rd。
       修改设备名称为Win10IoTPi3,修改后点击save,系统会黑屏重启,然后又进入了无尽的黑屏…….只好断电,再重新上电,上电后,竟然不能远程访问,一看,网口的指示灯没有亮。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屏幕进入了保护程序,移动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好吧,断电再上电,竟然又正常了……晕。坑爹的MS!
   点击左边的操作面板,在Performance页面能够获取到当前系统的CPUI/OMemory和Network的状态,并以图形化显示出来。
     在默认首页右下角有一个截屏工具,非常好用,可以将远程桌面截下来自动保存到本地。
总结:
       在Win10 IoT系统的使用过程中,发生了多次黑屏,系统极其不稳定,远程登录也卡顿严重,总的来说对于Pi3的支持不够好,希望Win 10 IOT再接再厉,我们才能够在稳定系统上进行开发。

网友A:
写的非常好,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好,顶一个!

谢谢!

网友B:
派2的时候我就用WIN10尝试过了,整个过程那个痛苦啊!

启动后也不能玩啥,因为要有WIN环境的IOT链接设备才能接着深入玩下去,最终目的也就是要你转移阵营!

识别微软的动机后就果断挥手道别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派2的时候我就用WIN10尝试过了,整个过程那个痛苦啊!

启动后也不能玩啥,因为要有WIN环境的IOT链接设备 ...

恩,开发还要安装VS2015。

网友:
Windows是该谢幕了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折腾一番后我把环境成功搭起来了:
搭建Windows 10 物联网版(IoT Core)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折腾一番后我把环境成功搭起来了:
搭建Windows 10 物联网版(IoT Core)开发环境

谢谢,等会儿用dashboard安装试一试,上次我安装,总提示解压镜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