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 最小文件系统求助

楼主:
因为项目中不能使用SD作为第一级启动源,因此只能考虑从QSPI Flash启动了。因为是nor Flash,只有64M大小,而我普通的根文
件系统有130多M,在Altera官网上有教程指导如何用yocto Project制作最小根文件系统. 前期的lib库安装就不说了,现在到编译最

小文件系统的时候有个库编译不了,错误提示为:

| i686-linux-libtool: compile:  gcc -DHAVE_CONFIG_H -I. -I.. -I.. -I../glib -I../glib -I.. -DG_LOG_DOMAIN=\"GLib\" -

DG_DISABLE_CAST_CHECKS -DGLIB_COMPILATION -DPCRE_STATIC -isystem/home/linux/yocto/build/tmp/sysroots/i686-

linux/usr/include -pthread -isystem/home/linux/yocto/build/tmp/sysroots/i686-linux/usr/include -O2 -pipe -Wall -c ghook.c  -

fPIC -DPIC -o .libs/ghook.o

| gconvert.c:66:2: error: #error GNU libiconv not in use but included iconv.h is from libiconv

| make[4]: *** [gconvert.lo] Error 1

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另外有没有同僚有编好的最小根文件系统,能否分享,不胜感激。这个错误我也将努力解决。

网友A:
我使用下面的buildroot,系统小。
https://rocketboards.org/foswiki ... LinuxBeginnerSGui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下面的buildroot,系统小。
https://rocketboards.org/foswiki/view/Documentation/EmbeddedLinuxBe ...

请问您有没有查看一下编译出来的rootfs镜像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有没有查看一下编译出来的rootfs镜像有多大?

看你裁剪的情况了,不要的功能都去掉,最基本的系统很小。

网友:
我有一个自己建好,建立在debian上linux kernel系统,大概有1.8G,lz要吗?

网友:
这类问题的错误该如何弄呀,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