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Q3,Q4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拆了一个车检器,其中一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不知道Q3和Q4的作用是什么?请指教一下

网友:
图中是一个射极耦合的放大器

网友:
Q3是共集电极放大器,Q4是共基极放大器,二者组合成共集-共基放大器。
其特点是:输入阻抗比较高,输出阻抗也比较高。
使用这种电路,可能是为了配合图中LC并联谐振回路阻抗。
但该电路Q4基极应该经一支电容接地(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