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
采用st的ST1S41PHR电路基本参考官方推荐设计电路,上电后芯片就烧了,然后输入开关电源显示3v左右(正常是7v)
file:///C:\Users\jute1\Documents\Tencent Files\1240623384\Image\C2C\GTEKY1U]HC{KG[R9HQQAI]0.png

网友:
上电后芯片就烧了,然后输入开关电源显示3v左右(正常是7v)

你的帖子是个陈述句,不是疑问句。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
采用参考官方推荐设计电路,出现上电烧,不启动等,多半不是原理图有什么问题,还是建议对照元件参数检查实际电路

网友:
确保实际电路和参考设计一样,包括元件的参数。检查有没有焊接问题,短路,或者焊错什么的。不焊芯片,开关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第二块板子么?吸取教训,下次上电之前先测测输入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套路”的问题,碰到这种问题:
1、认真阅读datasheet,有些datasheet中在引脚定义那里就 明显的说明了,某某引脚要接个多大的电容什么的。这个一定要好好阅读,千万不可走马观花的看;
2、特别需要注意en引脚,fb引脚,这些的门限电压。。。。这个在datasheet中有说明;
3、有些电阻,电感的值在datasheet后面的部分,有说明怎么计算。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实际需要计算出具体的值;
4、看到你的这个芯片,其实让我有想起了ti的lm22676这个片子,跟这个差不多。以后也可以考虑用st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