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联电子教大家如何实现无线网络覆盖

楼主:
  无线网络覆盖现在成为每一个办公楼、酒店、宾馆等必须要考虑的方案,由于曾经网线的布置可能没有考虑到无线AP,因此想要再实施无线网络全覆盖可能就需要下些功夫了。
  下面本文来为大家讲讲无线网络覆盖总栋楼有哪些方法以及如何设置。假设分没有布置网线和布置网线两种。
  如果没有布置网线。
  第一种方案:无线桥接
  当开始没有布置网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无线桥接来实施,比如一个6层楼的酒店,每一层都装有一个交换机,然后三楼一个中心交换机,其他5楼的交换机分别从这三层交换机接根线,如果要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的话,我们可以先在每一层的交换机那里安装一个无线路由器,然后每一层的其他地方如果没有WiFi信号的话可以往两边拓展安装无线路由器,只要能接电就可以,一般在每层楼都会有应急灯,可以考虑在应急灯的插座那里安装,然后再通过无线桥接连接已经连接了线的WiFi。
  设置的话我们需要将主路由器设置成一个固定的频道,比如6频道,然后后面的无线路由器开启桥接,通过搜索WiFi,连接到主路由器上,再将DHCP服务器关闭,然后他们的IP地址的话要先修改好,比如主路由器IP为192.168.1.1的话,那么副路由器的IP设置成192.168.1.X,X是2到254的自然数。设置好后最后关闭DHCP就OK了。
  第二种方案:安装无线电力猫
  无线电力猫是利用电力线传输数据和媒体信号的一种通信方式,因此,只要有电就可以传输网络,不过一定要在一个电表内,如果不是同一个电表是不行的。
  安装方法,我们可以在总的交换机上面安装一个电力猫,就是从交换机上面插入一根网线到电力猫上面,然后再将电力猫插电,然后在另外需要无线的地方安装无线电力猫,插上电就可以了,然后进入无线电力猫设置,跟无线路由器设置差不多。
  如果布置了网线
  第三种方案:AC+AP
  AC为无线控制器,当AC设置好后,下面的接入网线了的只要插入AP就可以连接WiFi上网了,相当简单,连接方式是,比如,一个三层交换机下面接入AC,然后其他AP都可以接入交换机上面的线,但是AP跟交换机还有AP不能串联使用,AC要跟AP都是并联的。
  第四种方案:不接AC直接在交换机后面接无线路由器
  这种是最简单的,基本都是小型网络设置的方案,跟普通无线路由器设置一样,只需要修改下路由器IP在不同网段就可以了,如今的智能路由器基本都只要接入网络然后就可以用了,它们基本都可以自动检测获取IP,WAN上网方式基本都是自动变成自动获取,而IP也会自己改动适合自己的IP。
  总的来讲这四种方案通过AC加AP最稳定,而电力猫跟无线桥接问题多,比如电力猫会无缘无故出现网络很慢或者一部分网页打不开,而无线桥接的话由于是一个频道的,当接入无线设备多时容易出现网络慢或者死机的现象,而且当主路由器不行的话,其他路由器全部需要重启才行,维护比较麻烦,最后那个直接接入无线路由器的话,很容易出现IP地址冲突等问题。
  和联电子提供WiFi无线覆盖整体解决方案。优效解决WiFi无线网络覆盖!了解更多关于WiFi无线的资讯,时刻关注我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