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网络变压器

楼主:
       通常在千兆PHY和RJ45之间要加一个网络变压器,那么这个网络变压器怎样选型呢?要注意哪些指标?还是随便一个网络变压器都可以呢?

网友A:
该变压器是通用的,只要合乎千兆规范的就可以直接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封装形式、尺寸和管脚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变压器是通用的,只要合乎千兆规范的就可以直接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封装形式、尺寸和管脚排列。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