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fer

楼主(2016-11-12):
buffer
BUFFER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A:
这样笼统的问题很难答,会答漏,因为在不同的应用中,站在不同的视点上,答案会各异。
比如,●想要增加电流驱动能力,●想要增加输出耐压能力,●想要实现电平转换,●想要实现输入/输出的时间调节(暂存、FIFO)等,说起来都是加BUFFER。

网友B:
我平时应用中,主要是按键的声音,警示,设置时间,刚上电时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