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体验物联网云服务

楼主:
Raspberry Pi 3拥有一组GPIO接口,上面有SPI、I2C等常用的总线接口,还集成了蓝牙功能,可以比较方便地连接各种传感器件,另外其无线网络可以很轻松的连接到各大云平台。
通过本文可以搭建的系统结构图:
之前的分享一直把Raspberry Pi作为一个小服务器使用,对用户提供服务。而这篇分享会把Raspberry Pi用作一个物联网接入的网关,并利用GPIO,衔接传感器和物联网平台。 接入外部传感器 与其精挑细选,犹豫再三,不如立即行动。手边正好有个传感器模块,看看能不能接到Raspberry Pi上。 名称是BH1750数字环境光强度传感器
模块通过3.3V供电,使用I2C总线通信,连接到Raspberry Pi上的供电口和I2C接口就可以了(ADDR是地址线,这里接地)。 用i2cdetect –y 1看一下,确认已经连上:
看到那个23,说明接线都正确了,接下来就要写程序读取传感器数据了。 一种方法是读datasheet,慢慢调试。但是bh1750不是特别新的传感器,已经有热心网友写好了类库,我找了一个python版本的(bh1750.py)。
https://gist.github.com/oskar456/95c66d564c58361ecf9f

#!/usr/bin/python2
# vim: expandtab ts=4 sw=4
# Inspired by http://www.raspberrypi-spy.co.uk/2015/03/bh1750fvi-i2c-digital-light-intensity-sensor/
import smbus
import time
class BH1750():
""" Implement BH1750 communication. """
# Define some constants from the datasheet
POWER_DOWN = 0x00 # No active state
POWER_ON = 0x01 # Power on
RESET = 0x07 # Reset data register value
# Start measurement at 4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6ms.
CONTINUOUS_LOW_RES_MODE = 0x13
# Start measurement at 1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20ms
CONTINUOUS_HIGH_RES_MODE_1 = 0x10
# Start measurement at 0.5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20ms
CONTINUOUS_HIGH_RES_MODE_2 = 0x11
# Start measurement at 1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20ms
# Device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Power Down after measurement.
ONE_TIME_HIGH_RES_MODE_1 = 0x20
# Start measurement at 0.5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20ms
# Device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Power Down after measurement.
ONE_TIME_HIGH_RES_MODE_2 = 0x21
# Start measurement at 1lx resolution. Time typically 120ms
# Device is automatically set to Power Down after measurement.
ONE_TIME_LOW_RES_MODE = 0x23
def __init__(self, bus, addr=0x23):
self.bus = bus
self.addr = addr
self.power_down()
self.set_sensitivity()
def _set_mode(self, mode):
self.mode = mode
self.bus.write_byte(self.addr, self.mode)
def power_down(self):
self._set_mode(self.POWER_DOWN)
def power_on(self):
self._set_mode(self.POWER_ON)
def reset(self):
self.power_on() #It has to be powered on before resetting
self._set_mode(self.RESET)
def cont_low_res(self):
self._set_mode(self.CONTINUOUS_LOW_RES_MODE)
def cont_high_res(self):
self._set_mode(self.CONTINUOUS_HIGH_RES_MODE_1)
def cont_high_res2(self):
self._set_mode(self.CONTINUOUS_HIGH_RES_MODE_2)
def oneshot_low_res(self):
self._set_mode(self.ONE_TIME_LOW_RES_MODE)
def oneshot_high_res(self):
self._set_mode(self.ONE_TIME_HIGH_RES_MODE_1)
def oneshot_high_res2(self):
self._set_mode(self.ONE_TIME_HIGH_RES_MODE_2)
def set_sensitivity(self, sensitivity=69):
""" Set the sensor sensitivity.
Valid values are 31 (lowest) to 254 (highest), default is 69.
"""
if sensitivity < 31:
self.mtreg = 31
elif sensitivity > 254:
self.mtreg = 254
else:
self.mtreg = sensitivity
self.power_on()
self._set_mode(0x40 | (self.mtreg >> 5))
self._set_mode(0x60 | (self.mtreg & 0x1f))
self.power_down()
def get_result(self):
""" Return current measurement result in lx. """
data = self.bus.read_word_data(self.addr, self.mode)
count = data >> 8 | (data&0xff)<<8
mode2coeff = 2 if (self.mode & 0x03) == 0x01 else 1
ratio = 1/(1.2 * (self.mtreg/69.0) * mode2coeff)
return ratio*count
def wait_for_result(self, additional=0):
basetime = 0.018 if (self.mode & 0x03) == 0x03 else 0.128
time.sleep(basetime * (self.mtreg/69.0) + additional)
def do_measurement(self, mode, additional_delay=0):
"""
Perform complete measurement using command
specified by parameter mode with additional
delay specified in parameter additional_delay.
Return output value in Lx.
"""
self.reset()
self._set_mode(mode)
self.wait_for_result(additional=additional_delay)
return self.get_result()
def measure_low_res(self, additional_delay=0):
return self.do_measurement(self.ONE_TIME_LOW_RES_MODE, additional_delay)
def measure_high_res(self, additional_delay=0):
return self.do_measurement(self.ONE_TIME_HIGH_RES_MODE_1, additional_delay)
def measure_high_res2(self, additional_delay=0):
return self.do_measurement(self.ONE_TIME_HIGH_RES_MODE_2, additional_delay)
def main():
#bus = smbus.SMBus(0) # Rev 1 Pi uses 0
bus = smbus.SMBus(1) # Rev 2 Pi uses 1
sensor = BH1750(bus)
while True:
print "Sensitivity: {:d}".format(sensor.mtreg)
for measurefunc, name in [(sensor.measure_low_res, "Low Res "),
(sensor.measure_high_res, "HighRes "),
(sensor.measure_high_res2, "HighRes2")]:
print "{} Light Level : {:3.2f} lx".format(name, measurefunc())
print "--------"
sensor.set_sensitivity((sensor.mtreg + 10) % 255)
time.sleep(1)
if __name__=="__main__":
main()

写一个bh1750_test.py简单测试一下:
# -*- coding: utf-8 -*-
from bh1750 import BH1750
import smbus
bus = smbus.SMBus(1) # Rev 2 Pi uses 1
bhsensor = BH1750(bus)
bhsensor.set_sensitivity(254)
result = bhsensor.measure_high_res()
print int(result)

工作正常,可以读取光照值。 另外加个CPU温度的监控吧: Raspberry Pi的CPU温度可以通过如下代码获得:
# -*- coding: utf-8 -*-
# 打开文件
file = open("/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 读取结果,并转换为浮点数
temp = float(file.read()) / 1000
# 关闭文件
file.close()
# 向控制台打印
print "temp : %.1f" %temp

本质上就是读取一个文件,结果如下(有小风扇吹着,温度不高):
接入云平台服务 接下来该推送到云端,先找个云平台注册。 我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物联网开放平台OneNET:
http://open.iot.10086.cn

网站上有详细的教程,说明如何接入,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 主要流程是创建一个产品,产品下面接入设备,每个设备可以设置多个数据流。 这里创建2个数据流:
bh1750
cputemp

用来接收上述2个传感器的数据。 注意创建后,记下设备ID,是7位数字,还有APIkey,相当于接入密钥。 然后在Raspberry Pi上编写访问云平台的代码(文件名iot10086.py)
# -*- coding: utf-8 -*-
import requests
import json
#接入类:中国移动物联网开放平台http://open.iot.10086.cn/
class Iot10086(object):
#api-key
apikey =''
#apiurl只能精确到项目----设备,设备下的datastream在set_data时指定
apiurl=''
def __init__(self,apikey,apiurl):
self.apikey = apikey
self.apiurl = apiurl
self.apiheaders={'api-key':apikey}
#设置传感器
def set_data(self,datastream,value):
apiurl_set = self.apiurl + '?type=3' #上传用的url要加上type3
payload={datastream:str(value)}
r=requests.post(apiurl_set, headers=self.apiheaders, data=json.dumps(payload), timeout=30)
return r.status_code
#获取传感器数值(返回dict)
def get_data(self,datastream):
apiurl_get = self.apiurl + '?datastream_id=' + datastream
r=requests.get(apiurl_get, headers=self.apiheaders, timeout=20)
if r.status_code == 200:
return json.loads(r.text)
else:
return r.status_code

通过HTTP接入,只需要构造合适的HTTP请求就可以了。 最后编写主程序,把获取传感器数据,推送到云端等流程写好(主程序名称:main_iot10086.py):
# -*- coding: utf-8 -*-
from iot10086 import Iot10086
import datetime
from bh1750 import BH1750
import smbus
apikey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里要输入默认APIKEY,默认关联本产品所有设备
apiurl='http://api.heclouds.com/devices/xxxxxxx/datapoints'#这个apiurl里的设备ID是云平台上可以查到。
iot = Iot10086(apikey,apiurl)
################################################################
#处理bh1750数据
################################################################
#获取时间戳
timestamp = datetime.datetime.now().isoformat()[0:19] #获取ISO8601格式时间,如2016-12-30T11:00:00
print timestamp
#获取BH1750传感器数据
bus = smbus.SMBus(1)
bhsensor = BH1750(bus)
bhsensor.set_sensitivity(254)
bh1750_result = '%.1f'%bhsensor.measure_high_res()
print 'bh1750_result = ' + bh1750_result
#上传到iot10086
iot_post_status =iot.set_data('bh1750', bh1750_result)
print iot_post_status
#读回iot10086记录
#iot_result = iot.get_data('bh1750')
#print 'iot_result = ',iot_result
################################################################
#处理CPU Temperature数据
################################################################
#获取时间戳
timestamp = datetime.datetime.now().isoformat()[0:19] #获取ISO8601格式时间,如2016-12-30T11:00:00
print timestamp
#获取CPU temperature 数据
#打开文件
file = open("/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 读取结果,并转换为浮点数
cputemp_result = '%.1f'%(float(file.read()) / 1000)
# 关闭文件
file.close()
print 'cputemp_result = ', cputemp_result
#上传到iot10086
iot_post_status =iot.set_data('cputemp', cputemp_result)
print iot_post_status

测试一下程序,如果iot_post_status返回200,就成功了,在云平台的数据查看页面上应该也能实时看到推送的数据。 定时执行 上面的程序执行一次只能推送当前时间点的一次数据,并不具备周期性执行的功能。 要定时执行这个程序,可以用Linux的计划任务cron程序。 Raspberry Pi上的cron程序默认已经开启,我们只需要编写需要执行的内容就可以了。 执行:
crontab –l

注意不用加sudo,我们的程序以pi用户运行就可以了。 首次运行需要选择一个编辑器打开,在末尾加上一行:
*/1 * * * * /usr/bin/python /home/pi/IOTpy/main_iot10086.py >/dev/null 2>&1

表示每分钟运行1次,注意程序要写完整路径。最后的>/dev/null 2>&1是输出重定向,程序是后台运行,把输出丢弃。 查看结果 运行一段时间后,云平台上应该已经收到不少数据了。用云平台的应用管理功能,在线创建一个简单的应用,方便查看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那个云平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