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磁珠是什么?它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磁珠专用在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并且有吸收静电脉冲的功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得知磁珠,想在哪个地方应用?

网友:
磁珠的全称为铁氧体磁珠滤波器(另有一种是非品合金磁性材料制作的磁珠),是一种抗干扰元件,滤除高频噪声效果显著。铁氧体材料的特点是高频损耗非常大,具有很高的导磁率,使电感的线圈绕组之间在高频高阻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容最小。当磁珠中有电流穿过时,铁氧体对低频电流几乎没有什么阻抗,而对较高频率的电流会产生较大的衰减。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像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专用在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并且有吸收静电脉冲的功能

电话线这些进来的时候一般都会用上磁珠

网友: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网友:
数模地连接,可以用磁珠,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也可以用磁珠链接

网友:
磁珠选型前的几点
一、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二、噪声源是谁;
三、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四、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五、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沃菲特电子  杨晓琴  18902462786
六、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网友: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抑制高频噪声吧,模数接地也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