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产品怎么编程的?

楼主:
有很多的通讯产品都很智能,功能也很强大,很人性化,就拿手机信号放大器来说吧,那个屏幕上的智能按键是不是编写的代码,或者什么的,一般都是用什么代码编写的啊?求学?

网友:
不同硬件平台,不同操作系统,开发工具,编程语言,有的是不一样的。主控芯片和外设之间的通信,要看外设的相关协议。安卓应用层,一般用Java。

网友:
对于采用微控制器、微处理器的设备,一般而言,人机交互都是靠编程实现的,当然,理论上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用纯硬件电路实现某种或某些交互功能,但非常少见。至于用什么编程语言(注意,这里一般不用“代码”一词)则要看是什么微控制器/微处理器,以及是否用操作系统等,C语言是目前最常用的嵌入式编程语言,移动终端信号延伸器(即你说的“手机信号放大器”)应该也如此,楼上所言的JAVA则是手机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