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芯片的电源引脚为什么不能接在电源上,而必须要串接一个电阻(电阻阻值是根据什么选择的呢?),而有些芯片电源引脚可以直接接在电源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抢个沙发,串电阻是根据芯片需要的工作电流决定的,也是为了限流保护,电源芯片中较常见,而数字电路中一般都是直接接电源的额

网友: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要求,参照datasheet最好解决啦

网友:
这个与你用的具体的芯片有关系,,,,,这个电阻一般是用来限流的(限流的目的当然在于保护芯片了),这个电阻阻值的确定要看你的这个具体的芯片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