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头文件<stdint.h> 怎么办???

楼主:
缺少头文件    怎么办???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把这个头文件放到你的c文件中,或者自己写一个

网友A:
keil 的安装目录下应该有这个文件。你在安装目录下搜一下,看有没有。有的话,就看看路径设置什么的,对不对。

网友:
加上就可以了,这个是类型重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 的安装目录下应该有这个文件。你在安装目录下搜一下,看有没有。有的话,就看看路径设置什么的,对不 ...

哦哦   解决了   但是还有个错误 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   解决了   但是还有个错误 怎么解决/

双击你的这个错误(在这个窗口),看鼠标指到哪里了,然后对问题的地方,进行处理,这么看就能解决岂不成神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击你的这个错误(在这个窗口),看鼠标指到哪里了,然后对问题的地方,进行处理,这么看就能解决岂不成 ...

哦哦   问题  解决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   解决了   但是还有个错误 怎么解决/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
请问缺少头文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缺少头文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keil目录中有这个头文件   将路径添加进去就行了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