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读取mpu9250加速度

楼主:
初学者,想在iic模式下用FPGA读取mpu9250加速度,用的是nexys3开发板,板子的连接就遇到了问题,特来请教,可能问题比较弱智。
1:用USB PROG口(J3)在线配置FPGA还是通过JTAG口(J7)进行配置,相应的BPI SPI JTAG 三种启动模式如何选择
如果是JTAG配置的话,那么JTAG接口如何与电脑连接
2:mpu9250连接到什么位置,是任意一个pmod接口吗
3:在电脑上接收数据的时候是通过USB PROG接口还是USB-UART接口,是直接连载电脑上就可以吗

网友:
高端货,FPGA

网友:
1.两种方式都可以
2.MPU9250连接在你工程中设置的IIC口上
3.数据不能通过usb prog口进行数据传输,可以使用其他可以与pc通信的接口,uart或者usb

没接触过nexys3,完全是猜测,与其他MCU cpu使用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