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款软件

楼主:
功能:可以选择图片,然后做成gif动画,可以调整每幅图的间隔时间
不是做视频,但是功能差不多,做视频下来文件太大,便想着gif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将视频分解成一幅一幅图片,然后你可以从这些图片中选择若干幅做成*.gif动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将视频分解成一幅一幅图片,然后你可以从这些图片中选择若干幅做成*.gif动画。

Photoshop?我不要分解,只要可以将图片做成gif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hotoshop?我不要分解,只要可以将图片做成gif就行

可以将一幅一幅的图片做成*.gif。当然这些图片你要事先准备好并排好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一幅一幅的图片做成*.gif。当然这些图片你要事先准备好并排好顺序。

什么软件?发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发个链接

我用过这种软件,但目前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使用,连名称都忘记了,需要找一找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种软件,但目前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使用,连名称都忘记了,需要找一找再说。

好,如果找到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种软件,但目前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使用,连名称都忘记了,需要找一找再说。

发现微信中有人把照片做成相册,这个好像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如果找到回复一下

不保证无毒,请先经过杀毒软件检查再使用。
不保证能够正常工作,请先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保证无毒,请先经过杀毒软件检查再使用。
不保证能够正常工作,请先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保证无毒,请先经过杀毒软件检查再使用。
不保证能够正常工作,请先试试再说。

安装完打开报错

网友:
在网上以“GIF动画制作工具”、“GIF动画工具”之类的关键词检索,要善于利用搜索引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