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接口的OLED中SCL和SDA接STM32F103C8T6的哪两个脚啊

楼主:
如题,4接口的OLED中SCL和SDA接STM32F103C8T6的哪两个脚,OLED为0.96寸的12864OLED,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能来这里求助各位大神啦~

网友:
随便IO口都行。

网友:
STMF103C8T6的单片机接四口的OLED 的 SCL  用的IIC接口,你看下你的单片机板子,PB6,PB7 可以接,另外PB10,PB11也可以是一个IIC 通道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