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函数中断系统问题

楼主:
为什么这个程序,我不用按矩阵键盘的第三排键,烧录之后LED 等就会四个灯、四个灯的变,就像流水灯那样,我的中断函数完全没有用,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按键中断的话感觉还是下降沿触发方式更好一些,你可以将IT0设为1看下,另外可以测量一下外部中断0 io口实际电平看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按键进入中断时候关中断,执行完中断任务后开中断  首先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稳定,另外就是一点点调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中断的话感觉还是下降沿触发方式更好一些,你可以将IT0设为1看下,另外可以测量一下外部中断0 io口实际 ...

还真的对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对了。谢谢哈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