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高电压与低电压供电的区别

楼主:
最近开始学习硬件方面的知识,遇到了下述问题,网上未搜到合理的解释,只好求助坛友了
双电源运放供电方案可以采用:+-15V,+-5V,
两种供电方案均可正常工作,那么,使用高电压供电与低电压供电的区别在哪里呢?
在什么情况下适合采用高电压或低电压供电?

网友A:
基本原则: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比如你需要输出12Vp-p的信号,那双5V供电是不够的。输入和输出幅度不能超过电源,还需要一定余量,这个在运放手册上有说明。
其它:看系统其它部分供电的选择便利程度。正负15V比正负5V功耗大,发热多。允许范围内高电源电压运放某些性能会高一些。

网友B:
最主要的是输入输出范围。

“两种供电方案均可正常工作”
如果高低可以任选,那当然选低电压供电。如果没有低电压供电电源只有高电压电源,那么再设置一组低电压电源就太麻烦了。

网友C: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问题。
过去制造工艺不咋样,一般需要高的供电电压,现在新出的型号,很少有高电压供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则: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比如你需要输出12Vp-p的信号,那双5V供电是不够的。输入和输出幅度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是输入输出范围。

“两种供电方案均可正常工作”
如果高低可以任选,那当然选低电压供电。如果 ...

意思是为了在实际开发使用中更加灵活是吧,get,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问题。
过去制造工艺不咋样,一般需要高的供电电压,现在新出的型号,很少有高电 ...

是的,前面查了些稳压电源,高电压供电的不多,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当可以使用高电压供电时,多数人都选择采用高电压供电,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不说到具体的项目,很难说出为什么。
使用供电电压的高低,决定元件的选择问题,老IC,不能工作在低电压,但它因为广泛应用及生产工艺简单,价格也低,

网友:
各有乾坤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说到具体的项目,很难说出为什么。
使用供电电压的高低,决定元件的选择问题,老IC,不能工作在低电压,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可以+-5V ,也可以+-15V。那么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常用的还有9V和12V等,要看应用的输出摆幅。手册上有些会给出低压供电和高压供电的测试数据。一些老图纸上,为了兼容其他运放,会选择当时更普遍的1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5V ,也可以+-15V。那么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常用的还有9V和12V等,要看应用的输出摆幅。手册上有些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