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设计电源电路

楼主:
频率1-50HZ可调
电流最大1毫安
交流电输出
电压无要求
在加6个LED。

工作状态:每90分钟启动一次,交流电输出工作一分钟休息一分钟,只工作5分钟。
                 LED每90分钟启动一次,闪烁1分钟,停1分钟,只工作5分钟。

着急需要,20号前完成,可以的加我微信:z13f14
                                                                              要 写清楚备注

网友:
频率1-50HZ可调
电流最大1毫安
交流电输出
电压无要求

这简直不能称为电源,只好称信号源。
因功率实在很小,和电源关系不大。
输出波形未说明,但是不可能是奇形怪状的波形,无非是正弦、三角、矩形等等。
因频率可变且频率相当低,建议使用单片机,PWM输出产生需要的波形。
其实,主要时间是花在软件上。

网友:
电流最大1毫安,在加6个LED。
可行吗

网友:
驱动电流有要求,电压无要求这个说不通,即使是恒流源也得有一个压降范围。比如说1mA在1k电阻和1M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这个肯定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