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退出Debug时锁死

楼主:
您好,
    我使用TMS320F28027时自己参照资料画了一块控制板,最前端使用稳压源供5V,由板载AMS1117-3.3V得到DSP供电,程序烧录在Flash中,正   常Debug结束后多次反复上电均无异常,DSP正常运行(通过中断翻转IO,观察LED闪烁判断)。
    但是偶尔在停止Debug时程序会突然中断(正常Dubug结束,DSP未掉电程序会继续运行,LED闪烁;发生异常的现象是结束Dubug时DSP停止运行,此时LED停止闪烁,/XRS引脚恒定为0.4V左右)。
    重新上电后发现DSP没有工作,重新Debug时依次出现JATG无法连接、低功耗模式及DSP锁死等问题,在Debug期间一直用示波器监视3.3V电源未发现异常,DSP外围参数也未发现异常,cmd文件使用controlSUITE中提供的F28027和nonBIOS,多次更换DSP后问题任然存在。换上新的DSP后    前几次Debug都没有问题,到第五次左右就会出现以上问题,来来回回已经换了近10块DSP了,现象可重复。
    附上DSP原理图、报错截图及工程使用的文件截图,恳请各位帮忙查看!
谢谢!

TMS320F28027CtrlCard.SchDoc

网友A:
首先,ccs没有用过,不过这种情况,要么就是ccs软件本身安装(看是否有破解,或者你安装了多个ccs,或者在安装了低版本后,没有完全卸载又去安装高版本也可能会出现哦)或者设置有问题,或者用的仿真器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ccs没有用过,不过这种情况,要么就是ccs软件本身安装(看是否有破解,或者你安装了多个ccs,或者在安 ...

额,CCSV6.0.1 给其他型号的DSP使用时没有出现问题呢,仿真器 用的是XDS100V2 也是支持280X系列DSP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前几次Debug都是正常,偶尔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导致DSP无法使用

网友:
锁死一般只出现在擦写Flash过程如果刚好在擦写密码区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无法解锁的情况,换仿真器或者电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CCSV6.0.1 给其他型号的DSP使用时没有出现问题呢,仿真器 用的是XDS100V2 也是支持280X系列DSP的,应 ...

会不会是你的电脑系统中某些软件跟你的这个驱动有冲突或者  直接是电脑系统造成的呢。。。
换个别人的电脑试试呢

网友:
注意电源质量,另外可以考虑用串口boot工作方式试试。建议测试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