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变身无线路由器

楼主:
Raspberry Pi 3板载了无线网络适配器和陶瓷天线,不需要额外增加无线网卡就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无线路由器。
有一种方法是给Raspberry Pi刷上OpenWRT等路由器固件,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正宗的路由器,但是有线网口只有一个。
另一种方法是开启树莓派无线网络适配器的AP功能,并且共享其有线网络。这样依然使用Raspbian系统,可以发挥Raspberry Pi作为一个微型服务器的优势。
例如有些学校的网络需要特别的认证拨号等过程,很多普通的路由器并不支持,但是通常会提供Linux的上网方法。Raspbian修改自Debian,是一个比较主流的Linux发行版,这样我们就可以让Raspberry Pi先认证后能上互联网,在将其网络通过无线共享给别的设备(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也方便增加代理等额外服务。
以下描述如何开启树莓派无线网络适配器的AP功能,并且共享其有线网络,实现无线路由功能。

安装软件包
需要安装2个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hostapd dnsmasq

hostapd将开启无线适配器的AP功能,dnsmasq是DHCP和DNS服务器。

设置接口
需要将无线接口wlan0的IP配置成静态地址。
首先让dhcpcd不再管理wlan0,避免设置冲突。
修改文件:
sudo vim /etc/dhcpcd.conf

在文件开头增加一行:
denyinterfaces wlan0

接下来设置wlan0的静态IP,修改文件:
sudo vim /etc/network/interfaces

把wlan0相关的内容修改成如下内容:
allow-hotplug wlan0
#iface wlan0 inet manual
#    wpa-conf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iface wlan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00.1
    net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92.168.100.0
    broadcast 192.168.100.255

重启服务和wlan0

sudo service dhcpcd restart
sudo ifdown wlan0
sudo ifup wlan0

通过ifconfig可以看到wlan0的IP已经设定好了。

设置hostapd
新建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hostapd/hostapd.conf

#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WiFi interface we configured above
interface=wlan0

# Use the nl80211 driver with the brcmfmac driver
driver=nl80211

#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network
ssid=rPi3

# Use the 2.4GHz band
hw_mode=g

# Use channel 6
channel=6

# Enable 802.11n
ieee80211n=1

# Enable WMM
wmm_enabled=1

# Enable 40MHz channels with 20ns guard interval
ht_capab=[HT40][SHORT-GI-20][DSSS_CCK-40]

# Accept all MAC addresses
macaddr_acl=0

# Use WPA authentication
auth_algs=1

# Require clients to know the network name
ignore_broadcast_ssid=0

# Use WPA2
wpa=2

# Use a pre-shared key
wpa_key_mgmt=WPA-PSK

# The network passphrase
wpa_passphrase=raspberrywifi

# Use AES, instead of TKIP
rsn_pairwise=CCMP

以上内容中,ssid=rPi3是无线网络的名字,wpa_passphrase=raspberrywifi是密码(8位及以上)。

然后测试配置是否正确:
sudo /usr/sbin/hostapd /etc/hostapd/hostapd.conf

通过手机等设备应该可以搜到名为rPi3的WiFi,还不需要连接。
如果没有问题,按Ctrl+C停止测试。
使上述设置生效:
sudo vim /etc/default/hostapd

将#DAEMON_CONF=""修改为DAEMON_CONF="/etc/hostapd/hostapd.conf"。

设置dnsmasq
将原来文件改名备份:
sudo mv /etc/dnsmasq.conf /etc/dnsmasq.conf.orig

新加一个同名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dnsmasq.conf

修改成如下内容:
interface=wlan0      # Use interface wlan0
listen-address=192.168.100.1 # Explicitly specify the address to listen on
bind-interfaces      # Bind to the interface to make sure we aren't sending things elsewhere
server=114.114.114.114    # Forward DNS requests to public DNS
domain-needed        # Don't forward short names
bogus-priv           # Never forward addresses in the non-routed address spaces.
dhcp-range=192.168.100.50,192.168.100.150,12h # Assign IP addresses between 192.168.100.50 and 192.168.100.150 with a 12 hour lease time

这里指定了DNS为114.114.114.114(8.8.8.8在有些地区连接不上),并设置DHCP可以分配的地址段,租期等参数。

开启ipv4转发
修改文件:
sudo vim /etc/sysctl.conf

去掉net.ipv4.ip_forward=1前面的“#”号。

通过iptables做NAT转发:
sudo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j MASQUERADE
sudo iptables -A FORWARD -i eth0 -o wlan0 -m state --state RELATED,ESTABLISHED -j ACCEPT
sudo iptables -A FORWARD -i wlan0 -o eth0 -j ACCEPT

这些配置重启后就失效了,需要保存下来:
sudo sh -c "iptables-save > /etc/iptables.ipv4.nat"

设为开机自动加载:
sudo vim /etc/rc.local

在exit 0上方增加:
iptables-restore < /etc/iptables.ipv4.nat

启动服务:
sudo service hostapd start
sudo service dnsmasq start

到此所有的配置都完成了,重启:
sudo reboot

等Raspberry Pi重启完成,就可以用手机等设备连接该WiFi上网了,名字和密码是之前在/etc/hostapd/hostapd.conf文件中设定的。
连接后设备会获取到192.168.100.50----192.168.100.250之间的IP,并且可以通过树莓派连接的有线网络连上互联网,起到了无线路由器的功能。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2个命令检查服务情况。
sudo service hostapd status
sudo service dnsmasq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