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器件焊接技巧求分享

楼主:
以前只焊过直插的单层好简单。。。。。现在工作要求焊贴片元器件集成板。。。。好小密密麻麻的毫无头绪啊
新人焊接技术大佬分享让我少走点弯路。。。怎么练啊,怎么看啊,要不要准备个放大镜,,,

网友A:
贴片元件应来来说比直插还要好焊,只要定位差不太多,风枪一吹就能归位,如果用烙铁焊的话,初期多用点助焊剂,像QFP 等多脚,小间距的,只有有助焊剂,多试几下就会了,建议搜点焊接视频看一下,放大镜可以有,但是吧也不是必须的。关键是助焊剂,那的表面活性一增加,焊起来很舒服,往后再提高难度,减少助焊用量。焊贴片记得别用质量太差的锡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元件应来来说比直插还要好焊,只要定位差不太多,风枪一吹就能归位,如果用烙铁焊的话,初期多用点助焊 ...

助焊剂怎么用,,,刚百度把松香加热熔化在焊接部位或把助焊剂涂在被焊的物体上,再用烙铁吃上锡后点在要焊的点上面就可以了。

问题:松香是电焊笔融吧?
         贴片元件那么小助焊剂怎么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怎么用,,,刚百度把松香加热熔化在焊接部位或把助焊剂涂在被焊的物体上,再用烙铁吃上锡后点在要 ...

松香可以先用无水乙醇溶解后使用1:10左右,高低都行,就可以用于涂焊盘或是上脚都行。如果是直接用的话是可以把松香小块放到焊脚上,用烙铁化一下,烙铁直接化松香后再吃锡易把松香烧干,效果不是特别好,一般用于 烙铁头不是太好用了,用松香来帮烙铁头上锡才这样用。锡丝里面一般都有一定的助焊剂,直接焊也行的,焊完的时候会有连脚或是不太好的地方,锡过多,然后用烙铁化松香后直接去吸走引脚上多余的锡,甩掉烙铁头上的吸的锡,重复多次就可以把引脚焊得好看了。也可以堆锡,先用锡把所有的引脚都焊上,只要引脚都对齐了,焊上了,引脚连着没有关系,然后用烙铁化松香后直接去吸走引脚上多余的锡,甩掉烙铁头上的吸的锡,重复多次。

网友:
第一要用合适的焊锡丝,焊锡丝流动性要好,熔点低,这个一般一分钱一分货。
第二要用助焊剂,这个是必须的,有了助焊剂焊起来会很轻松,我一般是用松香水(PS: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松香水,罐装的,学校配的。)焊的时候喷一点。
第三用合适的烙铁头,这个根据自己的习惯用刀头或者马蹄头的都可以,不推荐用尖头,而且烙铁头要保养得好。
第四掌握一些方法,主要针对IC,学会怎么拖锡,这个可以网上找一些视频看,然后自己反复练习。
总结一下,前3条都是准备工作,关键是要多练,可以找一些废板,用热风枪把IC拆下来再焊上去,焊多几次就OK了。
第一次回复那么长,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