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板怎么看

楼主:
大佬问下电路图或者板子刚入手,怎么看了,就是以什么为起点研究电路呢。。线路太多,,电路图还能看板子晕,从单片机开始?从哪个引脚开始看呢

网友A:
从最简单的看起,再复杂的电路图都是最简单的组合而成的,再者看板子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不开源的板子,两层板能看懂,多几层谁也没法直接看懂,要看懂板子首先去学学布板,所有的板子布局是有套路的,这样就能猜出一个大概,但是看懂是很难的。还是先系统的学习一下吧,然后再来看。

网友:
如果有原理图根据原理图看,没有原理图就根据板子上的各个模块电路分开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最简单的看起,再复杂的电路图都是最简单的组合而成的,再者看板子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不开源的板子,两层 ...

简单的是什么样的啊,,,,,电路图从哪个起点开始看呢还是直接看整体。。

网友:
先从主要器件的datasheet看起

网友:
看供电,怎么供电,多大电压

然后单片机系统要从最小系统看起

网友:
先有点基本的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简单电源电路,运放电路,把这些基本模块的原理图分析个大概。形成初步认识,再看实际的板子,找个元件少,结果清晰,功能简单的双层板,看看主要芯片都是什么,下载数据手册,一个个分析。芯片的供电,对外通信接口。逐步积累。

网友:
感觉好像看多了就习惯了。也没有特别的研究。每个每个模块看啊。比如电源模块。单片机模块。传感器模块。

网友:
还记得上学时候老师说过一个方法:电流巡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