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型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我想选一款,有较高数字传输接口,工做稳定的9轴传感器,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案或者是芯片型号?谢谢啦

网友:
有问题请@大神肖奈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的具体需求你对9轴中每一项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A:
传感器的数字接口目前主要有I2C和SPI,消费类sensor目前的刷新率一般在6KHz左右,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数字接口目前主要有I2C和SPI,消费类sensor目前的刷新率一般在6KHz左右,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要求是什 ...

刷新率是指的OD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新率是指的ODR?

是的

网友:
LSM9DS1或者是
LSM6DSL + LIS2M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