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么分析这个几个v/f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
电路图如下

哪位大神能分析下这两个电路怎么工作啊

网友:
Sorry!这两幅图,实在看不出是V/F电路。
后一幅图,至少有片74C04产生振荡。前一幅图,连产生振荡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
楼主看不懂这个电路,估计主要是没有看懂那个开关电容模块(LTC6943),看懂了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以你上面这个图为例解释一下。
首先,LTC6943内部就是几个模拟开关,14脚是控制这些开关的方向的,14脚为高电平时,10脚与11脚接通,反之与12脚接通。
再一个关键点是,一个电容(10脚对地)被反复地接在一个电源(负2.5V)与运放的输入端之间,它等效于在运放输入端与电源之间接入一个电阻(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有关开关电容滤波器的资料)。
好了,有了上述两个基础知识,下面就容易了。
假设运放输出开始是高电平,LTC6943的10脚接到11脚,0.01uF电容被充电(负电压),注意此时运放是开环的。运放输出对下方的1uF电容充电,最后1uF电容上的电压上升导致晶体管Q1截止。此时由于Vin的存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1uF电容会被充电,所以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最后总会高于同相输入端,届时运放输出将突然下降到负电平(同相端的正反馈电容加速了这个过程——实际上运放是被当作比较器在使用)。那时LTC6943的10脚被改接到12脚,0.01uF电容被接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其上的电荷(负电压)将使得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下降(等效于在反相输入端与-2.5V之间接入一个电阻),当反相输入端电位下降到低于同相输入端时,运放的输出再次反转。如此反复就形成振荡。由于运放输入端那个1uF电容的充电速率与输入电压有关,所以振荡频率与输入电压有关,就是所谓的VFC啦!

网友:
楼主的第二个电路原理与第一个差不多,区别是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运放的输出应该是三角波,后面的一堆反相器充当了比较器。顺便说一下,反相器中间插入的电阻电容的作用是构成滞回比较,并不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