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RGB LED纯正的颜色

楼主:
知道颜色用 R,G,B三种不同颜色,通过不同比例混出来的
我程序里R,G,B的强度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的,调节灯的亮度变化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混色效果不好,比如说我想产生白色,应该是让R,G,B三灯同时亮,现在
同时打开三个LED发现发出来的光不是纯的白色,从LED的顶部看,还能看到其他颜色
应该怎么才能混出纯白,或则想要其他任意颜色!
是不是每个灯在全开的时候发光强度不一样呢?
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上面加一个白色半透明的罩子,和led要保持一定距离,比如5mm高度,让led的光线混合之后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加一个白色半透明的罩子,和led要保持一定距离,比如5mm高度,让led的光线混合之后再出来

正解,此外选RGB3点比较集中的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B:
1.RGB产生合成的LED白光是有个比例,RGB配比成白色的比例是:1:4.5907:0.0601,LED配光要考虑电流 电压 光效 光通量 甚至是电流之间的换算
2.三种光要聚焦在一起,或者发散到一个曲面上如积分曲面,需要有配光装置

网友:
光谱曲线,搜搜看

网友:
建议这块的话,参考下gokit(机智云的)套件的原理图,你去官网都可以下载到的。他们的套件上就有个RGB的灯,还加了个P9813,这个芯片我没有看是什么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RGB产生合成的LED白光是有个比例,RGB配比成白色的比例是:1:4.5907:0.0601,LED配光要考虑电流 电压  ...

那个白光比例,是R,G,B的占空比吗,网上有的说,三种灯同时开就会混成白色的
我用51驱动普通的4脚 RGB LED 就是用来玩玩,那些高级的东西不考虑的

楼上几位说的 盖一层白透明的板,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将光聚集在一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加一个白色半透明的罩子,和led要保持一定距离,比如5mm高度,让led的光线混合之后再出来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那如果不用东西盖住的话 就没法产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白光比例,是R,G,B的占空比吗,网上有的说,三种灯同时开就会混成白色的
我用51驱动普通的4脚 RGB L ...

配比成白色,不一定是R,G,B的占空比
但LED发光来说,是白光,LED的白光本身就是合成光,光谱不像太阳光那样是全光谱
LED白光是如果按占空比,占空比控制在6:3:1,可以模拟出白光
如果对光的品种和光谱要求高的话,需要精心算计,考虑到电流 电压 光效 光通量

网友D:
色度坐标是二维的,得调。不会一上就刚刚好。各种LED的发光谱能量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纯白”是什么?没这么简单。如果你去查白光LED,就会有各种白:冷白、暖白、自然白…… 然而没有一种叫“纯白”,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色度坐标是二维的,得调。不会一上就刚刚好。各种LED的发光谱能量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纯白”是什么?没 ...

“纯白”是自己瞎编的,其实最主要就是想得到单一的颜色,不要看到明显还有别的颜色在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配比成白色,不一定是R,G,B的占空比
但LED发光来说,是白光,LED的白光本身就是合成光,光谱不像太阳光 ...

我也在调试RGB,直接用MUC的PWM控制的,按比列调出来的光不对,所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调试RGB,直接用MUC的PWM控制的,按比列调出来的光不对,所以请教.

“按比列调出来的光不对”
RGB调试的什么光不对,白光?
怎么觉得是不对的

网友:
调试光需要进行光谱测试
一般积分球测试
找色度图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