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机床预警系统设计

楼主:
5芯积分
我主要是能实现机床采集信息的组网,并准确分辨机床状态就行,你会吗,能教一下吗,我不懂怎么画电路图

网友A:
1,用ZIGBEE组网行不,如果数据量不大,而且速度不高,再搞个接口接到PC,软件采集。2, SUB 1G也行。3,不行就用WIFI,直接电脑编个软件采集数据。4,其实蓝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ZIGBEE组网行不,如果数据量不大,而且速度不高,再搞个接口接到PC,软件采集。2, SUB 1G也行。3,不 ...

可以用ZIGBEE组网,这个设计只要能实现机床采集信息的组网,并准确分辨机床状态就行,你能画个电路图,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具体组网你了解一下ZIGBEE方面的内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组网你了解一下ZIGBEE方面的内容吧。

主要是不会画电路图,你能帮忙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