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declared implicity?隐含申明是啥意思?

楼主:
写了个小程序编译后有一个警告,这个意思是我还要申明下这个函数吗?

网友:
找到定义它的头文件,然后包含那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要这样用,直接用自带宏定义申明

网友B:
看看你的这个_BIS_SR_()这个函数是否在"io430"中包含了,鼠标放在''io430'的地方,打开头文件,然后搜索_BIS_SR_()这个,看看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用,直接用自带宏定义申明

不懂诶 什么叫自带宏定义啊 就是系统头文件“io430”里面定义的吗?

网友:
对应器件的头文件,比如io430f149.h中有LPM0 、LPM0_EXIT就可以实现那样的功能,看了就明白

网友C: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函数的声明,这样就找不到函数原型,你直接包含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函数的声明,这样就找不到函数原型,你直接包含试试

现在软件自动生成的头文件是“io430.h” 书上写的是“msp430f449”,加上你说的哪有三种头文件格式了 那用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_BIS_SR,找到声明这个函数的头文件,在main文件中包含那个头文件就行了,或者,如果只是解决这一个函数的问题,extern 一下这个函数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软件自动生成的头文件是“io430.h” 书上写的是“msp430f449”,加上你说的哪有三种头文件格式了 那 ...

你看一下io430.h,貌似那个里面会条件编译, 反正最终你要包含有你用到的那个函数的声明的头文件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这个_BIS_SR_()这个函数是否在"io430"中包含了,鼠标放在''io430'的地方,打开头文件,然后搜索_BI ...

没有包含,然后我把这句改为_EIN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包含,然后我把这句改为_EINT();了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调用你之前的那个函数,一定要参考下,你对应的单片机的型号的TI的官方的例程。你这个应该是全局终端还是什么,好久没有搞430,给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调用你之前的那个函数,一定要参考下,你对应的单片机的型号的TI的官方的例程。你这个 ...

haoba

网友:
就是说这个函数没有定义,其码在本程序中没有找到

网友:
谢谢诸位的回复,我已经解决了 是头文件没定义好,头文件定义成“in430.h”就可以了。原来的是用的文件生成的时候的IO43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