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
因为第一次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有个元器件注释错了 然后改了下  第二次导入pcb的时候就出现这些错误了  求大神指教  3q

网友A:
器件封装与原理图中元件引脚有不对应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器件封装与原理图中元件引脚有不对应的情况

是1 2 和a k的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 2 和a k的关系吗?

类似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原理图pin脚 和pcb封装中pin脚不对应造成的。所以这个需要你仔细的检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原理图pin脚 和pcb封装中pin脚不对应造成的。所以这个需要你仔细的检查的。

我已经把原理图中所有角都改成1 2角 封装也改成了1 2角  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原理图pin脚 和pcb封装中pin脚不对应造成的。所以这个需要你仔细的检查的。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把原理图中所有角都改成1 2角 封装也改成了1 2角  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是出现问题了,你去改就对了。
你这个要清楚,原理图是用来表示元件之间连接的原理的,要生成pcb中间其实是要生成网络报表的,只不过altium designer  跳过了生成网表的过程,直接update到pcb(99se是要生成网表的)。
所以这个你要仔细检查,不只是引脚的原理图和pcb封装的引脚要对应起来,而且不能多个线头,有些时候在原理图中多个线头啊什么的,也会有不少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出现问题了,你去改就对了。
你这个要清楚,原理图是用来表示元件之间连接的原理的,要生成pcb中间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