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大功率、SMA外接天线的CC2650模块?

楼主:
请问:哪有大功率、SMA外接天线的CC2650模块?
因需防爆、远传(如TiCC2650+CC2592链路预算122dB的模块)

网友:
在模块末级加PA

网友:
TI产品CC2650已无缝集成CC2592,但CC2592单体输出功率达22dBmW,而CC2650只能达5dBmW。
是集成后的CC2592输出功率作限制了吗?如何恢复到原来的最大输出?求高手指点。

您有已外加功放的SMA外置天线的CC2650模块吗?

网友:
CC2592已经是PA了吧,直接加那种有点像gps的那种天线吧,上tb搜搜,名字忘记了。

网友:
TI有CC2650+CC2592的评估模块,参见《链路预算为 122dB 的 SimpleLink™ CC2650 无线 MCU 和 CC2592 范围扩展器参考设计》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不知国内有无类似的外部再加PA的CC265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