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te类型的问题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定义,几个不同的变量被定义为byte数据类型,但是占用的字节数有1, 8, 16,  但是我查了标准c没有这个表达方式。很是困惑这一点,求助

网友A:
这不是标准c里的吧?说了是定义,那么是不是可以看做相当于标准C里的1Byte,8Byte,16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标准c里的吧?说了是定义,那么是不是可以看做相当于标准C里的1Byte,8Byte,16Byte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用byte定义变量,这些变量的字节长度是变化的吗

网友:
数据类型不是char、short、int、long、float、double吗!?!?
没听说过还有用byte来定义变量的。。。。。

网友B:
没有byte数据类型,但是可以自定义类型,把已有的数据类型定义为byte
如:
typedef short byte
typedef char byt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byte数据类型,但是可以自定义类型,把已有的数据类型定义为byte
如:
typedef short byte
typedef  ...

如果一个协议中定义了byte分别有1,4,8个字节,是不是要使用typedef 分开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协议中定义了byte分别有1,4,8个字节,是不是要使用typedef 分开定义

我觉得你需要自定义不同的类型,不能就使用一个byte类型,这样代码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是哪个SB定义的协议,一个byte可以有1,4,8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协议中定义了byte分别有1,4,8个字节,是不是要使用typedef 分开定义

可能是你的描述出了问题,“byte”也被你神话了。
或许你的意思是需要用union来解决的那个问题,一种类型,可能占用1,4,8字节,但是具体不定。但是这种类型用“byte”来描述,完全不恰当。
union SomeType{
uint8_t xxx;
uint32_t xxx;
uint64_t xxx;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需要自定义不同的类型,不能就使用一个byte类型,这样代码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是哪个SB定义的协 ...

协议里不同字节的不同变量都用byte来标示数据类型,我也是迷糊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描述出了问题,“byte”也被你神话了。
或许你的意思是需要用union来解决的那个问题,一种类 ...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无语,那个相当于单位,就是8Byte,1Byte,4Byte,这个都理解不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语,那个相当于单位,就是8Byte,1Byte,4Byte,这个都理解不了吗。。。

有的变量数据类型还是写着short  double ,累积在一起,

也就是说另外定义相应数据长度的类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变量数据类型还是写着short  double ,累积在一起,

也就是说另外定义相应数据长度的类型吗

最后那两列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倒数第二列是总的字节数(不是数据类型的字节数),后面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