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正负15V的电源小板,dcdc芯片的,考虑24V输入该用什么呢

楼主:
就像LM2576这种能不能把电感改成变压器输出正负15V,双路电流500ma就行

网友A:
高端大气的用TI的芯片,可以用webench工具找找方案

常规的用LM7815+LM7915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大气的用TI的芯片,可以用webench工具找找方案

常规的用LM7815+LM7915方案

想用单芯片,无奈又不太懂开关电源……宝上搜到这个,背面没有器件,不知道芯片是啥?
这个不用绕变压器又是单芯片,比较中意,是很多DCDC芯片都能这样输出两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用单芯片,无奈又不太懂开关电源……宝上搜到这个,背面没有器件,不知道芯片是啥?
这个不用绕变压器 ...

如是同时输出±15V,这个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是那家还有这么神奇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是同时输出±15V,这个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是那家还有这么神奇的芯片

就找到这一个模块,是同时输出,打磨了……

网友:
就dcdc不用电荷泵,正常要工作在500ma下,电荷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