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30FRAM看到例程中一句话,没用过,求教是什么意思

楼主:
__persistent unsigned long FRAM_write[WRITE_SIZE] =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__persistent是什么用法?求教大神解释
顺便附上整体程序:

#include "msp430.h"

void FRAMWrite(void);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long data;
#define WRITE_SIZE 128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pragma PERSISTENT(FRAM_write)
unsigned long FRAM_write[WRITE_SIZE] = {0};
#elif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__persistent unsigned long FRAM_write[WRITE_SIZE] = {0};                                    //这句何解?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Initialize dummy data
  data = 0x00010001;

  while(1)
  {
    data += 0x00010001;
    FRAMWrite();                            // Endless loop
    count++;
    if (count > 100)
    {
      P1OUT ^= 0x01;                        // Toggle LED to show 512K bytes
      count = 0;                            // ..have been written
      data = 0x00010001;
    }
  }
}

void FRAMWrite(void)
{
  unsigned int i=0;

  for ( i= 0; i   {
    FRAM_write = data;
  }
}

网友A:
IAR编译器专用,百度得到的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AR_Embedded_Workbench_Kickstart_for_TI_MSP430_Release_Not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器专用,百度得到的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AR_Embedded_Workbench_Kickstart_fo ...

看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器专用,百度得到的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AR_Embedded_Workbench_Kickstart_fo ...

谢谢指导!注释上说这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而且还不会被起始文件初始化。在这句话中,将它放入预编译,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在这里如果只是换成普通的定义全局变量stactic,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注释上说这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而且还不会被起始文件初始化。在这句话中,将它放入预编 ...

加了那个关键字,就会把你定义的数组强制放在FRAM的地址上去,如果不加,只是普通的全局变量,就会放在RAM的地址去,这样掉电的话,数据会被清掉

网友:
你理解错了。是不初始化,等价于noinit,不是清零,相反是状态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