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二)-- 了解MHC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chongcw

通过本文希望大家了解MPLAB® Harmony的图形化配置工具MHC。

本文讨论以下内容:
  • MHC是什么
  • MHC有哪些功能

MHC是什么
MHC(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即MPLAB Harmony配置工具,是一个MPLAB-X的插件,辅助用户基于Harmony平台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它让Harmony的应用开发成为可视化的配置,极大地提高了Harmony应用开发的效率。

MHC的功能有哪些?
  • 生成硬件配置代码,包括可视化的时钟配置、可视化的引脚功能配置等;
  • 生成或者导入中间件代码,可增加或者减少Harmony提供的功能模块;
  • 包含MHGC进行基于Harmony图形库的可视化应用开发;
  • 生成简单的应用代码;
  • 自动生成完整的、可编译MPLAB-X工程;

以下几点是MHC的功能特色:
  • 下拉式的菜单选择方式;

  • 可视化的时钟配置(时钟自动计算);

  • 可视化的引脚配置(输入输出、数字/模拟、PPS引脚功能选择);

总结:
MHC大大的简化了Harmony的使用,让客户更加专注于应用程序的开发,加快产品的上市时间。

点击查看本学习资料: 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二)--

中文视频:
相关视频

网友:
不错的活动,必须参加!以前用PIC的单片机编程,总是感觉很吃力,特别是使用外设很多时,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外设的驱动程序,而且容易出错。有了MHC,使用MPLAB Harmony就得心应手了。我也用过STM32系列的单片机,MHC的功能感觉特别像STM32里面的图形可编程工具STM32CubeMX,有了这个工具,它就能把很多东西封装的比较好,硬件抽象层、中间层等,我们工程师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开发自己应用程序部分,省时省力还放心。必须赞一个!

网友:
      前面看了一下MPLAB® Harmony,说实话一开始是抱着抽奖的心来阅读的,不过到后来感受到了这个平台的优势和先进性,于是想继续阅读看看能不能受到启发,也为以后使用MPLAB® Harmony平台垫好基础。
      这篇文章介绍的armony配置工具MHC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可视化编程,记得之前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就有可视化定时器配置小工具,后来也接触到了STM32的CubeMX,MHC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是专注于时钟配置、脚功能配置和中间件代码,它可以生成一个完整的工程工后续开发使用。
      总结一下这个MHC的话其实就是简化硬件部分,让工作更多地集中于应用部分,这样的确是会加快开发周期,但是对于有强迫症的我来说不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总感觉有些难受,可能这是被市场逼出来的,我也得接收这种现象了。

网友:
Harmony框架下有两种类型的驱动,静态驱动和动态驱动。
静态驱动和动态驱动的差异:

1. 静态驱动,每个驱动针对一个外设,包含一份代码以及相关的数据;
动态驱动,可以同时管理多个外设,且只有一份代码(节省Flash空间)。
2. 静态驱动可以支持一个或多个用户(client),Harmony暂时只实现了单用户(client)的静态驱动;
动态驱动可以支持多个用户(clients)。

3. 静态驱动API和传统的函数类似,直接访问;
动态驱动的API需要通过句柄指针(handle)来访问。

网友:
和STM32 CUBE怎么那么像呢????

网友:
MHC可以帮我们把外设驱动程序的精力节省了,有点PLC编程的味道了,对初学者来说上手会更快了。简化了Harmony的使用,对码农来说是件好事,节省了不少时间,加快开发的进程。

网友:
不会用MPLAB® Harmony平台,可是SI 的MPLAB IDE用这么长时间了,,,想想也冤枉。光是死肯官网的示例代码,可是这个平台我试了下,一下子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只能初步使用,不知有没有什么使用注意事项,配置捷径技巧。最好是有几场课程或研讨会介绍下。。
毕竟配置代码自己不可能理解那么深,就会有各种的疑点。,

网友:
最给力的就是那个大框图和对CPU引脚的的直接配置了,避免的去翻控制器的手册,给设计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如果真正出了问题,还需要去关注底层。如果需要提高,也不能丢弃底层操作的能力,工具固然好,也不要让工具吧自己给废了才好。

清风徐来~~

网友:
MHC说白了就是MICROCHIP的图形化开发工具,类似于ST的CubeMX,通过这个图形化开发工具大大的简化了Harmony的使用,以前需要一行一行写代码,现在在图上直接选择就好了,非常直观,给程序员省了不少工作!

网友:
图形库的可视化应用开发这一点让我想到了ST以及NXP的开发工具,越来越多的芯片厂商都推出了着这一功能,进一步简化了底层软件的设计,直接通过可视化界面配置底层硬件,生成驱动代码,同时可自动生成一个工程文件,加速产品开发周期,方便电工们使用。

网友:
图形化编程估计将是未来的主流,随着硬件功能的增强,牺牲一点效率和资源方便程序编写配置,似乎已为广大从业者所认同和接受。从早期NI的labview到今天看到的MPLAB工具MHC,貌似都在践行这一路线。电子产品更新日渐加速,各种功能推陈出新,更快的开发速度,变得尤为关键。拥有一个便易直观的开发平台,从而得到更高的产品开发速度,将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
另外,这种简便的工具,也可以减轻工程师繁重的编程工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功能实现和创意创新上。

网友:
    图形界面的配置环境,很人性化,对于成熟的研发工程师来说这是个很大的福音,它会很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可视化的引脚配置,由于有过搬着芯片手册一个个对Pin脚的配置经历,所以对这项功能有着更为强烈的试用冲动。
    但是,事物都是有两面,不想上升为理论高度,但是如此简单的操作,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毕竟,过度的依赖了工具,不利于自己的成长嘛。

网友:
MHC是MPLAB® Harmony的图形化配置工具。该工具大大简化了Harmony的使用,让客户更加专注于应用程序的开发,加快产品的上市时间。功能特色包括下拉式菜单,可视化时钟配置和可视化PIN脚配置,能极大地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
    在作者chongcw的这篇学习文章里,让我们对MPLAB Harmony Configurator有了一个概况了解,从概念,到功能,到具体的使用,通过简单明了的说明,生动清晰的图例展示,让对MHC不了解的朋友有了一个初步认识。通过菜单,时钟,引脚等部分的展示,成功吸引了大家对MHC的关注,不自觉的想要更深入了解和使用MHC。
    当然个人感觉文章还可以更生动,更具体的来介绍一下MHC,比如MPLAB Harmony配置器(MHC)是一个插件(plug-in),以及如何在MPLAB X IDE中安装MHC这个插件,如何简单配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