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还是闹钟充电电池供电方案的故事2

楼主:
之前的那个做法,其实我不得不说,后面还是不行。
这里面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刚我有看了一下帖子,觉得其中有一个哥们的帖子是值得注意的,然而这回我还在公司还要加班,所以我就先不多说了。

我之所以今天发这个帖子,是因为......

没错,我又倒腾了。

先上图

网友A:
因为还要加班,所以不多说,只能说,又一次失败。

芯片选的是 TI的 LM2623 升压泵。

按照的是PDF中的经典电路,稍微有点区别的是部分电阻电容的值,不过,RLC部分我已经尽可能做到和它一样了。

另一个我不太明白并且觉得可能问题就出在那里的是

那个二极管,我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是要什么二极管,我只用了一个最普通的 IN4148替代的。

我不会计算这个 RLC网络的频率,但是从资料来看,它的一般范围是在 300K到2M之间,我没信心,4148能经过这么高大的频率,所以我瞎猜的是
会不会就是因为 4148 过不了这么高的频率,所以,它的输出才没有如愿到达 我要的 1.5V

而一直停留在 0.95 V左右?

网友B:
那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此处召唤饺子哥@dragongtr

网友B:
还有教主你的电感我怎么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还要加班,所以不多说,只能说,又一次失败。

芯片选的是 TI的 LM2623 升压泵。

按照的是PDF中的 ...

IN4148应该可以的,就电流小,
你的输入电压对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此处召唤饺子哥@dragongtr

嗦嘎,是的,我问了一下我部门的硬件哥们,他也是这么说。
在我不多的器件知识里,貌似肖特基都是快速二极管,所以说失败都是因为二极管速度不够高么。

可惜我手上没这玩意,回头找一个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教主你的电感我怎么没见到

因为样子长得太像电容了,我都是用 0805 SMD的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4148应该可以的,就电流小,
你的输入电压对了没

对的,电流小倒无所谓,闹钟而已,能用多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样子长得太像电容了,我都是用 0805 SMD的磁珠

这里的电感不能用磁珠代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嗦嘎,是的,我问了一下我部门的硬件哥们,他也是这么说。
在我不多的器件知识里,貌似肖特基都是快速二 ...

而且4148是有压降的0.95加上压降加跟理论的差不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4148是有压降的0.95加上压降加跟理论的差不都了

我已经算上那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感不能用磁珠代替吧

为毛?

网友D:
必须用绕线电感,电感是有值的,4.7uH电感,你能搞个4.7uH的磁珠吗?

网友D:
主要问题就是电感,二极管选型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绕线电感,电感是有值的,4.7uH电感,你能搞个4.7uH的磁珠吗?

为毛不行,100uH的磁珠都有的是,evergreen的料,我以前焊多了。
但是和绕线有没什么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就是电感,二极管选型问题不大。

换了肖特基二极管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的跟这个有关系,具体的还有点问题,你看下面继续的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4148是有压降的0.95加上压降加跟理论的差不都了

其实从图看,输出应该是6脚,压降有也应该是在 8脚。所以并不是说8脚输出1.5V,而是6脚。
所以不能这么加压降

网友:
现在,我已经换了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我去看看,因为用公司的料,我不熟悉
料的型号是 RB520S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是,输出是上来了,却达到了1.8V
我看了一下对应的8脚,却成了 1.2V,有点奇怪,为毛,为毛不是应该反过来?
所以我有点奇怪,就以为自己看错了二极管的方向,就试着倒了过来。
但是这下好了,,8脚的1.2V倒是还在,但是6脚就成了 0.4V了。

可见我应该没焊反,因为当初硬件的哥们跟我说过方向。

所以我突然在想的是,会不会是?
LM2623 pdf里算的肖特基压降是0.3V?

但是还是特别奇怪,为什么二极管的负极电压还高过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