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句很简单的 逻辑操作

楼主:
这是今天我一个朋友问我的一小段代码。
我分析了一下,算一个无法一眼看穿的东西,稍微想了一下子,后来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小东西,于是发个帖子来这里讨论一下。

东西很简单:
// b取值0~7,代表P0中的位
// 从代码或者函数名字都可以知道,它返
//回的是该位的状态值;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t get_io_state(char b)
{
       return !!(P0 & (1<<b));
}

我后来想了想,跟她说,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写这个函数
int get_io_state(char b)
{
       return (P0>>bit)&0x01;
}

网友:
你写错了吧

网友:
哦,是 b,不是 bit

网友:
思维习惯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用1右移去与原数相“与”  用!!转换成bool

第二个例子是用原数左移 与 1 相“与”

我比较习惯左移 怎么成了这种习惯 ?

应该是开始学单片机时候,尤其是一些时序图,需要让数据线输出对应的数据,要让IO电平做出相应的变化,而且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也是低位先传再传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维习惯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用1右移去与原数相“与”  用!!转换成bool

第二个例子是用原数左移  ...

很有道理。
对于这类实现,我一贯的想法是:

如何看起来更容易理解,不至于要转个弯才能想到。

但你的一番话让我突然醒悟,原来不同技术背景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