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低边MOS管驱动信号扰动

楼主:
设计一个开关电源(Buck),发现在低负载时整体功耗偏大,效率偏低,设计描述如下:
设计输入电压范围:(9~32V),
满负载输出电流I=6A;
开关频率:f=326KHz。
工作时电流范围:390mA~2.5A

测试发现,低负载(32V、390mA)条件下,整体功耗偏大,效率偏低;
实测低边MOS管驱动信号在LO(绿色);在高边HO(黄色)MOS管驱动信号跳边时,
存在扰动,该扰动会导致低边MOS管开启(扰动信号峰值:5.3V、谷值:-8.3V);
从而出现两个MOS管直通的现象,目前无法解决,特在此请教各位坛友:
1、如何干掉该扰动振铃信号?
2、如何提升低负载效率?

测试图片参见附件(绿色为低边LO驱动信号,黄色为高边HO驱动信号)
外部两MOS管都采用IRLR3705,部分参数参见附件

MOS管参数

MOS管参数

驱动测试

驱动测试

框图

框图

网友A:
把你的“低边”MOS管换成萧特基管,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当然,萧特基做续流肯定效率比较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低边”MOS管换成萧特基管,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当然,萧特基做续流肯定效率比较低一些。

我明天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效率低,那是不行了,首先的保证效率,最好要改善,目前已经是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了,不能再低;且我这里的低边MOS管不是电源输出端的整流管。参见附件

敢问兄台有个类似经验?

框图

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天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效率低,那是不行了,首先的保证效率,最好要改善,目前已经是可以接受的最低要 ...

这种现像通常是漏极与门极之间电容引起的。当“下管”关断时驱动电路输出阻抗较高时就容易产生这种现像。没有全部电路,不好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