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显示屏可不可以显示32*32的字符,图中样式跨屏显示能不能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可以啊,你把指针放到哪就从哪里写啊,到该换行的地方换行就行了

网友:
不超过屏幕的分辨率就可以显示啊。只是,有一些显示,不能直接用字库,如果有库的话,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区域内每个像素的显示状态。

网友A:
一般的12864都是自带字库的,但是都是16*32的大小,你现在要显示32*32的,只能自己做对应的字的库,一个字符对应大小为32*32像素位图数据,像显示图片那样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能用液晶上的字库,得用12864的图形方式

网友:
谁有pt2314音频控制程序啊,51单片机的,求求发给我一分,感激不尽

网友:
想像成坐标系 在这个上面打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液晶上的字库,得用12864的图形方式

图上的数字的位置我想用做显示温度,这样用图形方式也可以实现吗,会不会很麻烦,如果不跨屏可以自建字库实现吗?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

网友:
点阵就是一张纸,限制你的只有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数字的位置我想用做显示温度,这样用图形方式也可以实现吗,会不会很麻烦,如果不跨屏可以自建字库 ...

没问题,肯定可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191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肯定可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1914-1-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12864都是自带字库的,但是都是16*32的大小,你现在要显示32*32的,只能自己做对应的字的库,一个字 ...

我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