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_F767ZI实现RTC实时时钟

楼主:
利用NUCLEO_F767ZI开发板自身所具备的RTC,配以OLED显示屏可实现实时时钟计时功能,其效果如图1所示。
为了便于在OLED屏上实现中文显示,可以PCtoLCD2002字模提取软件来构建小字库,其排列顺序如图2所示。
                图1 RTC实时时钟

                    图2 字模提取

在构建小字库后,可通过下面的程序来实现显示界面的布局。
void jm()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8,0,"RTC",16);
        OLED_ShowCHinese(42,0,14);
        OLED_ShowCHinese(60,0,3);
        OLED_ShowCHinese(78,0,3);
        OLED_ShowCHinese(96,0,15);
        OLED_ShowString(0,2,"2016",16);
        OLED_ShowCHinese(32,2,0);
        OLED_ShowString(50,2,"11",16);
        OLED_ShowCHinese(68,2,1);
        OLED_ShowString(86,2," 7",16);
        OLED_ShowCHinese(104,2,2);
        OLED_ShowString(16,4,"12",16);
        OLED_ShowCHinese(32,4,3);
        OLED_ShowString(50,4,"30",16);
        OLED_ShowCHinese(68,4,4);
        OLED_ShowString(86,4,"00",16);
        OLED_ShowCHinese(104,4,5);
        OLED_ShowCHinese(40,6,6);
        OLED_ShowCHinese(60,6,7);
        OLED_ShowCHinese(80,6,8);
}

    在使用HAL库的基础上,通过对RTC设置与读取函数的调用,可实现RTC的实时时钟计时功能,其主函数的内容如下:
int main(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u8 t=0;
      HAL_Init();
      Stm32_Clock_Init(432,25,2,9);
      delay_init(216);
      LED_Init();        //  LED初始化
      RTC_Init();        //  RTC初始化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
             OLED_Init();             //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   清屏
             jm();               //   显示界面

     RTC_Set_Time(12,30,0,RTC_HOURFORMAT12_AM);   //  设置时间
     RTC_Set_Date(16,11,7,1);                            //   设置日期
     while(1)
     {
                t++;
                if((t%10)==0)
                {    //  读取时间值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r,&RTC_TimeStruct,RTC_FORMAT_BIN);
          //  显示时间值
                        OLED_ShowNum(16,4,RTC_TimeStruct.Hours,2,16);
                        OLED_ShowNum(50,4,RTC_TimeStruct.Minutes,2,16);
          OLED_ShowNum(86,4,RTC_TimeStruct.Seconds,2,16);
          //        读取日期值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r,&RTC_DateStruct,RTC_FORMAT_BIN);
          //    显示日期值
                        OLED_ShowNum(16,2,RTC_DateStruct.Year,2,16);
                        OLED_ShowNum(50,2,RTC_DateStruct.Month,2,16);
          OLED_ShowNum(86,2,RTC_DateStruct.Date,2,16);
                        if(RTC_DateStruct.WeekDay<7)                 //   读取星期值并显示
             OLED_ShowCHinese(80,6,7+RTC_DateStruct.WeekDay);
                        else OLED_ShowCHinese(80,6,2);
                    }
                if((t%20)==0)  LED0_Toggle;                       //    指示灯闪烁提示
     delay_ms(10);
        }
}

    受开发板上只有一个USER键的制约,这里没有提供RTC的时钟校正处理,只是以指定数值的方式设置RTC的初始值。若再扩展一个输入键,则可实时地对RTC的值进行调整。

网友A:
万年历怎么实时的更新,有误差没

网友:
NUCLEO_F767ZI是好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年历怎么实时的更新,有误差没

NUCLEO_F767ZI内部自带RTC,在不断电情况下自动运行更新时间,误差肯定会有,但非常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年历怎么实时的更新,有误差没

转个电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