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三)-- 创建一个Harmony项目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chongcw

通过本文希望大家了解在MPLAB® Harmony框架下,如何创建工程。

本文讨论以下内容:
  • 创建工程所需工具
  • 如何创建应用工程

创建工程所需工具

关于MHC

MHCHarmony自带的集成配置工具,如果你已经安装了MPLAB XHarmony,你可以在MPLAB X->Tools->plugins找到它。

如果它的版本不是最新的版本,你可以通过Plugins->Updates自动更新,也可以通过Plugins->Downloaded->Add Plugins手动安装,mhc安装文件的放在Harmony目录下:C:\microchip\harmony\v1_07\utilities\mhc

如何创建应用工程

一、 创建项目Project步骤

1)    打开MPLAB X。
“开始->MPLAB X IDE Vx.xx”或者“开始->microchip-> MPLABX IDE-> MPLAB X IDE Vx.xx”

2)    创建一个基于Harmony的工程项目。

***********************************************************************************************************************

二、 通过MHC配置Project

       MHC是一个集成的代码配置工具,它以简易,方便的勾选配置代替了繁复的代码编写工作,当然合理的配置步骤将使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推荐的配置步骤是:

选择BSP Configuration(可选)-> 配置Clock -> 配置其他Configuration Bits -> 定义引脚-> 配置Third Part Libraries(可选) -> 根据项目需要选择Drivers -> 根据项目需要选择System Services -> 选择需要的Libraries 和 Stack。

下面以一个工程实例介绍一下MHC配置的过程。

1)  打开MHC配置工具(在新建项目以后MHC是默认打开的)

2)  如果用到了microchip官方评估板,可以直接选择BSP。

3)  根据项目要求配置系统时钟,“Auto-Calculate”功能可以自动计算各种时钟

4)  选择其他的configuration bit。

5)  根据需要定义引脚。

6)  选择引脚PPS。

7)  根据需要增加其他的Drivers,System Services,Libraries等等。

***********************************************************************************************************************

三、 产生代码

至此,你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基于Harmony的项目工程!

网友:
缺点就是编译器不沟通用,我们单位一般都是IAR KEIL 用PIC需要重新下载。
建立工程还是比较简单,相信一般工程师一看就会了。
配置引脚、配置时钟功能太好用,作为应用层工程师再也不要担心底层代码的维护修改了

网友:
玩过PIC,不过,最早是用PICC,后来升级了IDE用了X版,里面有XC8,XC16,XC32对应于8位,16位,32位单片机,看了一下,和X IDE似曾相识,不过,没有用过Harmony。
看了上面文字的介绍,最大的感觉就是方便了使用XC32,有机会用PIC32位机,可以装上这个工具使用一下。平时只用过16和18系统。

网友:
目前,好多MCU厂家都提供了集成配置工具,这样大大减少了底层代码开发的难度,让人能够很快的上手。MHC是Harmony自带的集成配置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可以完成一些底层的软件配置,对系统时钟啊,频率和外设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完成配置,加快的开发的进入,由于是使用库函数,代码阅读起来也比较方便,但是这些底层的库代码要占用一定的存储空间,不过现在的MCU空间都比较大,选型的时候选择稍微大点的就可以了。
本文章的过程比较详细,对照着都可以完成配置,这个系列的文章写的很不错,对新手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网友:
先是说了MHC的安装和更新方法,然后介绍了一下创建工程的方法。创建工程跟其他的集成开发环境大同小异,新建工程,选择器件,然后再使用MHC配置工具,配置系统时钟,这里主要是介绍了MHC的使用方法,把上一篇文章的MHC的具体用法介绍了一下,看到那张时钟树感觉很爽快,直接图形化进行时钟配置,虽然不是很喜欢傻瓜式的编程方法,但是这样的图形化编程还是很有用的。还有就是配置引脚的工作方式,最后生成可用的代码。

网友:
这篇动真格地啦!!!!我想说的是最好有个开发板。而microchip官方评估板又比较贵!!!不过写得不错

网友:
  整体感觉创建一个Harmony项目的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清晰的,界面做的也很好,让人感觉舒服。还有Harmony自带的集成配置工具MHC,可以自己配置,不仅能定义引脚,还能自动计算各种时钟,这个挺好的,挺实用。

网友:
通过MHC配置Project里面的时钟,外设之类的底层驱动,省掉了很多逻辑层编写之外的时间,让项目开发更加迅速。
相比于别家的配置软件来说更加清晰,条理,易懂,上手快。相对的图形界面稍微少一点,更能一眼看明白~

小店

网友:
图形化编程的工具里,自动生成代码的功能最受欢迎了,不过还是要看一下自动生成的代码质量怎么样。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目前图形化开发越来越被各厂商广泛使用,后续归档时除了原代码文件需要归档外,配置文件也是必须的了。

网友:
虽然用MPLAB代码配置器非常方便,但是对于新手还是建议先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这样的话才会知其所以然,等到熟悉了芯片的各项功能以及有了一定的使用经验后,再使用的话会得心应手。说实话,用了那么多开发软件,包括CODEWARRIOR ,CCS,keil等,唯独PIC开发环境具有代码配置器功能,这样的话,对于传统的开发可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挑战以及创新,这样的话,将枯燥繁琐的代码配置变得形象化,印象也会更深刻,比如关于时钟的设置,都知道由晶振倍频,再提供给其他模块一个基本时钟,以前都是通过代码调用函数来配置,但是现在通过简单几个输入参数即可配置完成,这对于开发者来说入门更低了,也体现了PIC团队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
此外,MPLAB可以安装harmony框架,这样针对各个芯片选择对应的配置,只需添加主程序以及相关应用程序,就是一个完整的project了,这样用户的重点在于程序的优化以及算法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如果楼主能写一个不用官方开发板的教材,那就更加完美了,
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的好东西

网友:
一直在用PIC18系列MCU,虽然没用过PIC32系列的,但很想试试MHC功能。
于是安装了插件,按照帖子的步骤,建工程一直不成功。
在网站看了说明,需要MPLAB X IDE 3.40以上版本,我这是2.35的怎么办。洗洗睡了

网友:
    很详细的配置指导,最好是手头有环境,一边跟着学,一边实际练习。集成开发环境中的配置都大同小异,具体问题只有在实际的使用中才能具体遇到。看到选择引脚PPS那个能配置,就有莫名的爽感。

网友:
我是一个英语很差的PIC32初学者,当看过楼主的Harmony学习三后,目前我跟着楼主在我的实验板上做实验,我使用的是PIC32MX795F512L,然而需然我使用的是官方学习板,但我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BSP配置,所以我将按照楼主的方法改为自己的项目配置。同时我这个笨蛋英语很差,对于Harmony的下拉菜单不是理解很清楚,所以我对下拉菜单进行了在线翻译分析,得到下面这张图,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初学者。

同时我必须要重复一篇楼主的Harmony使用配置步骤,因为楼主使用了英文步骤所以不是很理解;  选择BSP 官方开发板(可选)-> 配置CloK时钟 -> 配置其他Configuration Bits -> 定义引脚-> 配置Third Part Libraries第三方库(可选) -> 根据项目需要选择Drivers -> 根据项目需要选择System Services -系统服务> 选择需要的Libraries 和 Stack库和堆栈。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