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四)-- 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chongcw

通过本文希望大家了解如何在MPLAB® Harmony框架下添加应用程序。

本文讨论以下内容:
  • 如何添加应用程序
  • 何为状态机编程

示例项目功能介绍
本帖希望添加用户代码,实现一个LED的1Hz闪烁。

*********************************************************************************************
添加用户代码的步骤
1)  在System Services添加应用程序需要用到的服务:Timer

2)  增加app_xx_task.c函数(根据实际需要的任务数量添加)

3)  在app_xx_task.c增加对任务状态机的定义。

注意状态机的设计要简洁合理,需要将程序设计成合理的时间块,本例程中的任务主要是等待延时,当延时到达的时候就将LED取反输出,并重新计时。所以设计了下面的状态机:

typedef enum
{

/* Try to start thedelay in this state */

APP_LAB1_TASK_STATE_START_DELAY = 0,

/* Wait for thedelay to complete */

APP_LAB1_TASK_STATE_WAIT_DELAY

}APP_LAB1_TASK_STATE;

static APP_LAB1_TASK_STATEappLab1TaskState;

4)  在app_xx_task.c中增加对任务调用资源的定义。

static SYS_TMR_HANDLEsysTMRHandle;

5)  在app_xx_task.c中增加任务的初始化。

void APP_LAB1_Initialize(void)

{

/* Set the initialstate of the task */

APP_LAB1_TASK_STATEappLab1TaskState = APP_LAB1_TASK_STATE_START_DELAY;

/* Set the TimerSystem Service handle to something known */

sysTMRHandle = SYS_TMR_HANDLE_INVALID;

}

6)   在app_xx_task.c中增加任务的实现函数。

void APP_LAB1_Tasks(void)

{

switch(appLab1TaskState)

{

caseAPP_LAB1_TASK_STATE_START_DELAY:

{

/* In this state try to start the delay. If the delay could not

* be started, then try again. */

/* Step 1*/

sysTMRHandle = SYS_TMR_DelayMS(1000);

if(sysTMRHandle != SYS_TMR_HANDLE_INVALID)

{

/* This means the delay has started. Lets change the state to

*waiting for delay to complete. */

appLab1TaskState = APP_LAB1_TASK_STATE_WAIT_DELAY;

}

break;

}

  30. case  APP_LAB1_TASK_STATE_WAIT_DELAY:

/* Step 2*/

if(SYS_TMR_DelayStatusGet(sysTMRHandle) == true)

{

/* Thismeans the delay has completed. Lets toggle the an LED */

BSP_LEDToggle(BSP_LED_1);

/* Nowlets start the delay again */

appLab1TaskState = APP_LAB1_TASK_STATE_START_DELAY;

}

default:

break;

}

}

7)  在app.h中增加应用程序的状态机。

typedef enum

{

/* Application'sstate machine's initial state. */

APP_STATE_INIT=0,

/* TODO: Definestate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

APP_STATE_RUNNING

}APP_STATES;

8)  app.h中申明客户的任务初始化和实现函数。

void APP_LAB1_Initialize(void);

void APP_LAB1_Tasks(void);

9)  在app.c中申明并调用任务的初始化和实现函数。

void APP_Initialize ( void )

{

/* Place the App statemachine in its initial state. */

appData.state =APP_STATE_INIT;

/* TODO: Initialize yourapplication's state machine and other

* parameters.*/

APP_LAB1_Initialize();

}

void APP_Tasks ( void )

{

/* Check the application'scurrent state. */

switch ( appData.state )

{

/* Application's initialstate. */

case APP_STATE_INIT:

{

appData.state =APP_STATE_RUNNING;

break;

}

case APP_STATE_RUNNING:

{

/* Call theApplication Tasks */

APP_LAB1_Tasks();

}

/* TODO: implement yourapplication state machine.*/

/* The default stateshould never be executed. */

default:

{

/* TODO: Handle errorin application's state machine. */

break;

}

}

}

点击查看本学习资料: 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四)--

点击下载例子程序: 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四)--

网友:
其实很想看看怎么添加应用程序,但是我想给管理员一个建议啊,这个代码啊哪怕是用截图的方式弄过来也不要直接粘贴啊,版式很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勉强瞅了,这篇文章就是讲了如何添加应用程序以及状态机编程方法,很常规。

网友:
状态机编程,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编程的。我扫一眼以为microchip直接用操作系统编程呢???不过楼主的方法确实不多见,好比是课班出身。

网友:
文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如何添加应用程序;二、何为状态机编程。讲得还是蛮详细的,看完学到知识了!呵呵……添加应用程序的方式看得还是稀里糊涂的,俺水平有限,不好意思!!

网友:
文章里插入代码,还是用用代码插入功能吧,这样代码整齐好看啊!---就是输入框上面的图标 "<>"

像下面这种:
int main(void)
{

  LED1_DDR = 0x13;
  LED2_DDR = 0x13;
  LED3_DDR = 0x13;

  LED1_SBIT = 0;
  LED2_SBIT = 0;
  LED3_SBIT = 0;

  /* Initialize hardware */
  HAL_BOARD_INIT();

  // Initialize board I/O
  InitBoard( OB_COLD );

  /* Initialze the HAL driver */
  HalDriverInit();

  HalLedSet( HAL_LED_3, HAL_LED_MODE_ON);

  /* Initialize NV system */
  osal_snv_init();

  /* Initialize LL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 Enable interrupts */
  HAL_ENABLE_INTERRUPTS();

  // Final board initialization
  InitBoard( OB_READY );

  #if defined ( POWER_SAVING )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endif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网友:
     生成的代码质量还是蛮高的,结构清晰易懂。其实,跟我们公司的代码Base很像耶

网友:
代码讲解还是蛮清晰的,不过如果可以在每句代码后加上详细的注释,这样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