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五)-- 认识Harmony驱动和系统服务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炮灰哥

通过本文希望大家了解MPLAB® Harmony的框架的组成模块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并对驱动和系统服务有个初步的认识。

本文讨论以下内容:
  • Harmony的主要软件模组
  • Harmony中的驱动
  • Harmony中的系统服务

Harmony框架如下图所示,主要由六类软件模块组成:

  • PLIB  – 外设库,实现直接对外设寄存器的访问;

  • Driver – 驱动,为上层应用提供访问外设的接口函数;

  • SystemService – 系统服务,管理芯片中的公共资源;

  • Middleware – 中间件,主要是一些复杂协议栈和软件库,如TCPIP,USB,GFX等等;

  • RTOS – 操作系统,Harmony包含多种操作系统,例如FreeRTOS,uCOS;

  • OSAL – 操作系统抽象层,主要负责内存的分配,并提供多线程保护机制。

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驱动和系统服务这两类软件模块。

驱动

驱动介绍:

设备驱动为外设抽象出一套良好定义,简单的函数接口。上层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些函数和外设进行互操作。

Harmony中的驱动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  为外设提供抽象的方法;
◆  控制上层应用访问外设;
◆  管理外设工作的状态机变换。

下图阐明了驱动如何和系统其他组件进行互动:

应用程序调用函数接口来应用驱动所提供的服务;
◆  驱动调用所需的系统服务来和其他驱动共享资源;
◆  驱动同时调用PLIB来直接访问外设寄存器;
◆  驱动的状态机维护任务会被系统任务所调用,从而保证外设工作状态实时被刷新维护。

驱动所提供的函数接口可以分为下列两类:系统操作和用户操作。

◆   系统操作接口:
  • DRV__Initialize:外设硬件的初始化
  • DRV__Reinitialize:用给定数据重新初始化外设
  • DRV__Deinitialize:去初始化外设实例,关闭相应硬件
  • DRV__Status:可以查询当前外设是否完成初始化,重新初始化或去初始化
  • DRV__Tasks:用来维护驱动的状态机

◆  用户操作接口:
  • DRV__Open:打开一个驱动的实例供应用程序使用
  • DRV__Close:关闭一个驱动的实例
  • DRV__ClientStatus:给应用提供驱动的状态
  • DRV__:这是驱动程序接口的基本格式,驱动接口都要符合这个格式

Harmony所包含的驱动类型:

打开MHC,可以看到Harmony  Framework下共包含26种驱动,如下图所示。其中包括PIC32 MCU自身外设如SPI,USART;以及PIC32MCU开发板上常用的器件,如PHY,Codec芯片等。

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介绍:
系统服务提供了通用的功能,帮助不同的驱动或其他软件模块来访问共享的资源。
系统服务是Harmony框架中的软件模块,同其他模块一样,如驱动,中间件。通常它管理一个具体的硬件并同时提供访问服务给多个软件模块。

Timer系统服务的应用示例:
如下图所示,TCPIP协议栈,USB协议栈和GFX库都需要定时功能,如果它们都用Timer2来实现此功能就会产生冲突,其结果必将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系统服务程序解决此类问题。正是因为系统服务实现了对共享资源(时钟,中断,定时器…)的操作并提供了通用的软件接口,其他模块就不需要直接访问这些共享资源,从而减少了系统冲突。

Harmony所包含的系统服务类型:
打开MHC,可以看到Harmony  Framework下共包含16种系统服务,如下图所示。

总之,驱动和系统服务都是Harmony框架下的软件模块,供其他软件模块或上层应用调用,可以通过MHC轻松的添加或去除;不同在于,系统服务不会提供一套文件系统访问样式的接口函数,因此没有open,close,read和write函数。

希望通过介绍,大家能对驱动和系统服务有个初步的认识。

网友:
这些库都不错,要想真正掌握得一段时间了。要想再用起来我看怎么也得一,二年吧。状态机怎么越看越象在操作系统下编程呢????

网友:
这些库真全啊,足够大部分开发者用了,程序猿的福音,这些库都经过严格调试吗?这个只开放了API接口,如果开发者想进行驱动定制,改动一些驱动内容就不方便了。这些库有开放的代码可以参考吗?这个含金量很高的。Microchip的方案用的很多,今天才发现有这么方便的开发路径。

网友:
Timer系统服务真的能解决冲突么?如果我这边有2个任务同时运行,任务中都有一部分代码段,该代码段控制GPIO输出特定的时序信号,不允许被调度走。这个时候如果该代码段内需要进行延时。这种情况下Timer系统服务还能够胜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