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七)-- 如何使用调试信息系统服务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炮灰哥

通过本文希望大家了解MPLAB® Harmony框架下的动态驱动和静态驱动的差异以及如何利用MHC配置驱动。

调试信息(Debug系统服务:
嵌入式工程师经常会通过UART等打印一些调试信息,Harmony提供了标准的系统调试信息服务功能,支持调试信息的打印。这样,用户不需要再创建自己的打印接口等,节省开发时间。
Debug系统服务的消息是发给控制台(Console)系统服务的,Console系统服务可以中转给UART,USBCDC,APPIO。

该应用笔记采用大家最熟悉的UART作为调试口进行调试信息打印。

MHC配置使能调试信息(Debug)系统服务:

在利用MHC配置之前,当然我们得先了解板子使用的哪个UART,UART的TX/RX分别映射到的哪个IO口,这里以PIC32MZ EF Starter Kit开发板为例:

该板上有一个USBUART芯片通过J11(USB Mini-B)接口连接,其UART连接如下图:

从上图可见,RPB14RPG6分别安排给了UART的的TXRX,可以通过MZ数据手册了解到UART2可以映射到这两个IO口。

接下来我们按照
MPLAB®Harmony之学习篇(三)创建一个Harmony项目》
的步骤一步步的配置系统和使能调试系统服务。

  • 新建Harmony项目

  • 进入MHC后配置时钟、正确的ICSP调试口等

  • 使能系统服务,并在Console系统服务里选择UART

  • 配置UART驱动
注意:
需要配置UART驱动为Buffer Queue模式,因为Console系统服务使用的是该方式;而且输入使用了数据流方式,所以还得使能“Read/Write Model Support”功能。

  • UART引脚PPS配置

  • 生成代码

  • app.c里增加如下测试代码

void APP_Initialize ( void )
{
    /* Place theApp state machine in its initial state. */
   appData.state = APP_STATE_INIT;

    /* TODO:Initialize your application's state machine and other
     *parameters.
     */
    SYS_MESSAGE("My first Test Message\r\n");
          SYS_PRINT("Test print: appData.state =%x\r\n", appData.state);
}
  • 编译下载测试
如果有连接到PC串口助手会得到你的打印信息:
My first Test Message
Test print: appData.state = 0

附注
建议测试环境:
lMPALB-X V3.26或更新;
lXC32 V1.40或更新;
lHarmony V1.07.1或更新;

点击查看本学习资料: 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七)--
点击下载例子程序

网友:
这篇介绍的很有用,系统调试信息这块,一直是短板。自己写程序也不带加这个,懒,。到最后给自己调试惹各种麻烦。这个代码配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有用,。好好学习下这个功能,讲的再系点就更好了,,

网友:
调试是开发中必须的步骤,强大的调试工具和调试经验都能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加快产品的研发进度。Harmony提供了标准的系统调试信息服务功能,支持调试信息的打印。用户不需要再创建自己的打印接口等,能够极大地节省开发时间。
在嵌入式开发中,我们常用UART打印一些调试信息,而这篇文章就是用UART作为调试口进行调试信息打印,学习起来正好对胃口,容易学习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