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之学习篇(九)-- 创建一个图形开发项目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作者:炮灰哥

图形开发是PIC32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Harmony作为PIC32的重要软件架构,当然需要支持图形的开发。
本文即将向大家介绍的是,Harmony如何集成一系列图形开发工具,以让用户更加方便快捷地进行自己的图形开发。

创建图形开发项目的步骤
第一步,准备好软硬件平台
A,集成开发平台MPLAB X
注:本文例程是基于MPLAB X V3.25版本,用户可以使用官网上最新的MPLAB X版本。

B,编译器:XC32
注:本文例程是基于XC32 V1.40版本,用户可以使用官网上最新的XC32版本。

C,软件库:Harmony
注:本文例程是基于Harmony V1.07版本,用户可以使用官网上最新的Harmony版本。

D,硬件:PIC32 USB Starter Kit II+LCC Graphic PICtailPlus Daughter Board + Graphic Display Truly 320x240 Board.

下列几个图是本文中例程用到的几款单板,如果需要这些单板的原理图等详细资料,请登录Microchip的官网下载。
i.  PIC32USB Starter Kit II

ii. LCC Graphic PICtail Plus Daughter Board

iii. GraphicDisplay Truly 320x240 Board

第二步,建立一个Harmony项目
A,配置Device Configuration

B,选择BSP,注意BSP文件选项定义了一些与硬件相关的配置,但是只有Microchip官方发布的开发板才提供BSP配置选项。如果项目的硬件与Microchip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不同,则仍然需要手动配置硬件。

第三步,设置LCC Controller驱动

注意这个步骤的Memory Mode是跟硬件相关的,需要设置LCC Graphic PICtail Plus Daughter Board 上的J4~J19的跳线选择内部和外部RAM,J4~1J9:Pin1-Pin2,为External RAM,Pin3-Pin2,为Internal RAM.
下图为LCC Graphic PICtail Plus Daughter Board上跳线选择的位置。

第四步,使用GraphicLibrary增加需要显示的内容
A.选择MHC的GraphicLibrary,点击“Execute”可以进入MHGC,开始基于Harmony的图形化编程。

B.MHGC图形化编程的基本功能介绍

ToolBox:包含了所有可以应用的控件。
ComposerManagement Window:允许用户编辑资源,风格,页面和显示对象。
ScreenWindow:允许用户编辑实际显示的页面。
PropertiesWindow:允许用户调整页面和显示对象的参数。
C.编辑页面属性,设置背景颜色

D.增加一些需要使用的资源Asset,我们在图形开发用到的图片,字体都属于资源。

E.设置显示的风格Scheme。

F.增添不同的显示页面Screen。

G从控件工具箱Tool Box中选择需要显示的控件,拖拽到编辑页面Screen。

拖拽完成以后就生成了一个实物Object。

H.设置显示实物Object的属性。

至此,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基于Harmony的图像工程,该工程显示一个“Hello World!”

总结
A,基于Harmony的图形开发集成度更高了

Harmony集成了GDD X和GRC的功能,使工程师设置好硬件以后就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图形开发。
B,在Graphic Library增加相关显示内容的一般步骤是
规划好显示的页面Screen -> 添加需要的资源Asset -> 定义显示风格Scheme -> 拖拽控件到页面 -> 定义控件的一些属性。

点击下载例子程序:

网友:
,对于以图像界面开发的芯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方便,无需了解底层寄存器的配置就可以直接上手,可以以最快的方式将芯片应用起来,PIC32的图像界面开发,拖控件的方式简单方便易容使用,还是很不错的;Harmony也不错;

网友:
图形化编程确实方便,但在实际操作中用着总感觉各种不顺手(主要是修改布局参数等),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PIC32的这个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开发板和实际软件相结合更能体现出图形化的真实感,而且用户可以随意修改参数,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但相对来讲还是使用标准的开发板为好,否则与软件相配合在参数设置时需要一定的功力,
否则,匹配不好在使用时就不太方便了。掌握好图形开发对实际应用开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Harmony作为PIC32的重要软件架构,对图形开发的支持重要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
楼主介绍的PIC这个图形开发很详细,下载了资料和开发板例程好好研究下。这个方向发展很不错,简化了开发流程,不需要太多关注底层寄存器设置问题,就可以快速完成图形开发。对于BSP配置按照开发板的模式设计,还需要手动配置吗?能通过文件快速设置吗?
对于图形开发学习了一个好方法。

网友:
图形可视化编程开发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结合PIC32的开发板,运用MPLAB® Harmony集成的图形开发环境,结合简单的实际例子,本文给出了开发流程的基本步骤,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过基础还是软硬件平台的搭建,基础搭好了,随着开发环境的熟悉,开发速度会更快,图形开发项目的难度会更高。
可结合实际问题讲解个难度稍大的项目,比如开发一个可视动画等。

网友:
MPLAB X作为PIC单片机的一款图形化开发软件,拥有较为便捷的开发方式与美观的环境,而且参数可根据要求随意配置。不过示例的那个开发板好像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