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 + 使用WiringPi控制树莓派的I2C口读取外部FRAM

楼主:
wiringPi是对树莓派IO口编程的一个库。简化了各类GPIO、PWM、UART、I2C、SPI的编程接口。官网地址为http://wiringpi.com/
以下是官网描述
WiringPi is a GPIO access library written in C for the BCM2835 used in the Raspberry Pi. It’s released under the GNU LGPLv3 license and is usable from C and C++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with suitable wrappers (See below) It’s designed to be familiar to people who have used the Arduino “wiring” system1

The original Raspberry Pi Model A and B version B1 was a $35 single board computer with a 26-pin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GPIO) connector and this carries a set of signals and buses. There are 8 general purpose digital I/O pins – these can be programmed as either digital outputs or inputs. One of these pins can be designated for hardware PWM output too.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2-wire I2C interface and a 4-wire SPI interface (with a 2nd select line, making it 5 pins in total) and the serial UART with a further 2 pins.

安装很简单,这里采用直接从源码编译。
1:  git clone git://git.drogon.net/wiringPi
2: cd wiringPi
3: git pull origin
4: cd wiringPi
5: ./build
搞定!

IO口默认基本都是GPIO-IN功能,使用I2C之前必须先切换到I2C功能
输入sudo raspi-config

测试如下:
gpio readall显示所有引脚状态

连接I2C引脚到外部I2C模块。手头上的是微雪的FRAM模块,地址是0x50~0x57,后面的0~7分别是不同的page。
使用i2cdetect可见

采用i2cdump可查看fram里面的内容

自己编写C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I2C.h>

int main(void)

{
        int buf[10] = {0};
        const int devId = 0b1010000;
        int fd = wiringPiI2CSetup(devId);

        if (fd < 0) {
                printf("Error setup I2C device %b\n", devId);
                exit(1);
        }

        buf[0] = wiringPiI2CRead(fd);
        printf("buf = %c\n", buf[0]);

        return 0;
}

编译如下:
gcc -I /usr/local/include/ -L /usr/local/lib/ -lwiringPi test_wiringPiI2C.c -o test_wiringPiI2C

最终读取的结果与i2cdump的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