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选型求助

楼主:
最近在找发热较小的二极管型号,但是目前已有且试过的最好的是肖特基SS34。再找其他型号的光是看规格书就没发现比SS34更好用的了,麻烦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建议请留言。拜托了。

网友A:
二极管选型,主要看用到什么地方,普通整流二极管用到了高频电路上会严重发热直至烧毁。
二极管发热量大小与实际工作电流大小有关
相对说,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发热低

网友B:
萧特基二极管还嫌发热太大,那就没有其它二极管可以用了。除非你的使用情况允许,改MOS管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萧特基二极管还嫌发热太大,那就没有其它二极管可以用了。除非你的使用情况允许,改MOS管同步整流。

按道理讲肖特基二极管确实都不错了,但是其实我只是想让输入输出短接,方便充放电,芯片不支持短接,所以就想着在输出端这加一个二极管,奈何输出电流现在需求较大,这就导致二极管发热严重了,使得各方面数据、波形都不稳定了,也是无奈之举。mos同步整流相对板子空间需要占用很大的地方了,二极管是最好的选择了。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一个二极管MBRS140型号的二极管,电流能力也是1A,但是发热数据根据规格来看才12℃/W。我没有用过这个型号,但看数据比SS34好多了,不知道实际运用如何呢,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选型,主要看用到什么地方,普通整流二极管用到了高频电路上会严重发热直至烧毁。
二极管发热量大小 ...

也不是高频电路,主要就是输出电流较大,导致二极管一直处于大负荷运转,所以觉得发热严重,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二极管。找到一个MBRS140型号的,看数据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