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网友(time/方)分享的9轴sensor的融合算法参考

楼主:
 欢迎测评。。。可直接下载附件,

也可以直接查看下方代码
Filename:        IMUSO3.c
Author:                祥 、nieyong
说明:这是Crazepony软件姿态解算融合文件,Crazepony已经不再使用DMP硬件解算
Part of this algrithom is referred from pixhawk.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MU.h"
#include "IMUSO3.h"

//! Auxiliary variables to reduce number of repeated operations
static float q0 = 1.0f, q1 = 0.0f, q2 = 0.0f, q3 = 0.0f;        /** quaternion of sensor frame relative to auxiliary frame */
static float dq0 = 0.0f, dq1 = 0.0f, dq2 = 0.0f, dq3 = 0.0f;        /** quaternion of sensor frame relative to auxiliary frame */
static float gyro_bias[3] = {0.0f, 0.0f, 0.0f}; /** bias estimation */
static float q0q0, q0q1, q0q2, q0q3;
static float q1q1, q1q2, q1q3;
static float q2q2, q2q3;
static float q3q3;
static uint8_t bFilterInit = 0;

//函数名:invSqrt(void)
//描述:求平方根的倒数
//该函数是经典的Carmack求平方根算法,效率极高,使用魔数0x5f375a86
static float invSqrt(float number)
{
    volatile long i;
    volatile float x, y;
    volatile const float f = 1.5F;

    x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i = 0x5f375a86 - ( i >> 1 );
    y = * (( float * ) &i);
    y = y * ( f - ( x * y * y ) );
    return y;
}

//! Using accelerometer, sense the gravity vector.
//! Using magnetometer, sense yaw.
static void NonlinearSO3AHRSinit(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float initialRoll, initialPitch;
    float cosRoll, sinRoll, cosPitch, sinPitch;
    float magX, magY;
    float initialHdg, cosHeading, sinHeading;

    initialRoll = atan2(-ay, -az);
    initialPitch = atan2(ax, -az);

    cosRoll = cosf(initialRoll);
    sinRoll = sinf(initialRoll);
    cosPitch = cosf(initialPitch);
    sinPitch = sinf(initialPitch);

    magX = mx * cosPitch + my * sinRoll * sinPitch + mz * cosRoll * sinPitch;

    magY = my * cosRoll - mz * sinRoll;

    initialHdg = atan2f(-magY, magX);

    cosRoll = cosf(initialRoll * 0.5f);
    sinRoll = sinf(initialRoll * 0.5f);

    cosPitch = cosf(initialPitch * 0.5f);
    sinPitch = sinf(initialPitch * 0.5f);

    cosHeading = cosf(initialHdg * 0.5f);
    sinHeading = sinf(initialHdg * 0.5f);

    q0 = cosRoll * cosPitch * cosHeading + sinRoll * sinPitch * sinHeading;
    q1 = sinRoll * cosPitch * cosHeading - cosRoll * sinPitch * sinHeading;
    q2 = cosRoll * sinPitch * cosHeading + sinRoll * cosPitch * sinHeading;
    q3 = cosRoll * cosPitch * sinHeading - sinRoll * sinPitch * cosHeading;

    // auxillary variables to reduce number of repeated operations, for 1st pass
    q0q0 = q0 * q0;
    q0q1 = q0 * q1;
    q0q2 = q0 * q2;
    q0q3 = q0 * q3;
    q1q1 = q1 * q1;
    q1q2 = q1 * q2;
    q1q3 = q1 * q3;
    q2q2 = q2 * q2;
    q2q3 = q2 * q3;
    q3q3 = q3 * q3;
}

//函数名:NonlinearSO3AHRSupdate()
//描述:姿态解算融合,是Crazepony和核心算法
//使用的是Mahony互补滤波算法,没有使用Kalman滤波算法
//改算法是直接参考pixhawk飞控的算法,可以在Github上看到出处
//https://github.com/hsteinhaus/PX4Firmware/blob/master/src/modules/attitude_estimator_so3/attitude_estimator_so3_main.cpp
static void NonlinearSO3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float twoKp, float twoKi, float dt)
{
        float recipNorm;
        float halfex = 0.0f, halfey = 0.0f, halfez = 0.0f;

        // Make filter converge to initial solution faster
        // This function assumes you are in static position.
        // WARNING : in case air reboot, this can cause problem. But this is very unlikely happen.
        if(bFilterInit == 0) {
                NonlinearSO3AHRSinit(ax,ay,az,mx,my,mz);
                bFilterInit = 1;
        }

        //! If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 is available, use it.
        if(!((mx == 0.0f) && (my == 0.0f) && (mz == 0.0f))) {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halfwx, halfwy, halfwz;

                // Normalise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
                // Will sqrt work better? PX4 system is powerful enough?
            recipNorm = invSqrt(mx * mx + my * my + mz * mz);
            mx *= recipNorm;
            my *= recipNorm;
            mz *= recipNorm;

            // Reference direction of Earth's magnetic field
            hx = 2.0f * (mx * (0.5f - q2q2 - q3q3) + my * (q1q2 - q0q3) + mz * (q1q3 + q0q2));
            hy = 2.0f * (mx * (q1q2 + q0q3) + my * (0.5f - q1q1 - q3q3) + mz * (q2q3 - q0q1));
                        hz = 2.0f * mx * (q1q3 - q0q2) + 2.0f * my * (q2q3 + q0q1) + 2.0f * mz * (0.5f - q1q1 - q2q2);
            bx = sqrt(hx * hx + hy * 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magnetic field
            halfwx = bx * (0.5f - q2q2 - q3q3) + bz * (q1q3 - q0q2);
            halfwy = bx * (q1q2 - q0q3) + bz * (q0q1 + q2q3);
            halfwz = bx * (q0q2 + q1q3) + bz * (0.5f - q1q1 - q2q2);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estimated direction and measured direction of field vectors
            halfex += (my * halfwz - mz * halfwy);
            halfey += (mz * halfwx - mx * halfwz);
            halfez += (mx * halfwy - my * halfwx);
        }

        //增加一个条件:  加速度的模量与G相差不远时。 0.75*G < normAcc < 1.25*G
        // Compute feedback only if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 valid (avoids NaN in accelerometer normalisation)
        if(!((ax == 0.0f) && (ay == 0.0f) && (az == 0.0f)))
        {
                float halfvx, halfvy, halfvz;

                // Normalise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
                //归一化,得到单位加速度
                recipNorm = invSqrt(ax * ax + ay * ay + az * az);

                ax *= recipNorm;
                ay *= recipNorm;
                az *= recipNorm;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halfvx = q1q3 - q0q2;
                halfvy = q0q1 + q2q3;
                halfvz = q0q0 - 0.5f + q3q3;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estimated direction and measured direction of field vectors
                halfex += ay * halfvz - az * halfvy;
                halfey += az * halfvx - ax * halfvz;
                halfez += ax * halfvy - ay * halfvx;
        }

        // Apply feedback only when valid data has been gathered from the accelerometer or magnetometer
        if(halfex != 0.0f && halfey != 0.0f && halfez != 0.0f) {
                // Compute and apply integral feedback if enabled
                if(twoKi > 0.0f) {
                        gyro_bias[0] += twoKi * halfex * dt;        // integral error scaled by Ki
                        gyro_bias[1] += twoKi * halfey * dt;
                        gyro_bias[2] += twoKi * halfez * dt;

                        // apply integral feedback
                        gx += gyro_bias[0];
                        gy += gyro_bias[1];
                        gz += gyro_bias[2];
                }
                else {
                        gyro_bias[0] = 0.0f;        // prevent integral windup
                        gyro_bias[1] = 0.0f;
                        gyro_bias[2] = 0.0f;
                }

                // Apply proportional feedback
                gx += twoKp * halfex;
                gy += twoKp * halfey;
                gz += twoKp * halfez;
        }

        // Time derivative of quaternion. q_dot = 0.5*q\otimes omega.
        //! q_k = q_{k-1} + dt*\dot{q}
        //! \dot{q} = 0.5*q \otimes P(\omega)
        dq0 = 0.5f*(-q1 * gx - q2 * gy - q3 * gz);
        dq1 = 0.5f*(q0 * gx + q2 * gz - q3 * gy);
        dq2 = 0.5f*(q0 * gy - q1 * gz + q3 * gx);
        dq3 = 0.5f*(q0 * gz + q1 * gy - q2 * gx);

        q0 += dt*dq0;
        q1 += dt*dq1;
        q2 += dt*dq2;
        q3 += dt*dq3;

        // Normalise quaternion
        recipNorm = invSqrt(q0 * q0 + q1 * q1 + q2 * q2 + q3 * q3);
        q0 *= recipNorm;
        q1 *= recipNorm;
        q2 *= recipNorm;
        q3 *= recipNorm;

        // Auxiliary variables to avoid repeated arithmetic
        q0q0 = q0 * q0;
        q0q1 = q0 * q1;
        q0q2 = q0 * q2;
        q0q3 = q0 * q3;
        q1q1 = q1 * q1;
        q1q2 = q1 * q2;
        q1q3 = q1 * q3;
        q2q2 = q2 * q2;
        q2q3 = q2 * q3;
        q3q3 = q3 * q3;
}

#define so3_comp_params_Kp 1.0f
#define so3_comp_params_Ki  0.05f

//函数名:IMUSO3Thread(void)
//描述:姿态软件解算融合函数
//该函数对姿态的融合是软件解算,Crazepony现在不使用DMP硬件解算
//对应的硬件解算函数为IMU_Process()
void IMUSO3Thread(void)
{
        //! Time constant
        float dt = 0.01f;                //s
        static uint32_t tPrev=0,startTime=0;        //us
        uint32_t now;
        uint8_t i;

        /* output euler angles */
        float euler[3] = {0.0f, 0.0f, 0.0f};        //rad

        /* Initialization */
        float Rot_matrix[9] = {1.f,  0.0f,  0.0f, 0.0f,  1.f,  0.0f, 0.0f,  0.0f,  1.f };                /**< init: identity matrix */
        float acc[3] = {0.0f, 0.0f, 0.0f};                //m/s^2
        float gyro[3] = {0.0f, 0.0f, 0.0f};                //rad/s
        float mag[3] = {0.0f, 0.0f, 0.0f};
        //need to calc gyro offset before imu start working
        static float gyro_offsets_sum[3]={ 0.0f, 0.0f, 0.0f };// gyro_offsets[3] = { 0.0f, 0.0f, 0.0f },
        static uint16_t offset_count = 0;

        now=micros();
        dt=(tPrev>0)?(now-tPrev)/1000000.0f:0;
        tPrev=now;

        ReadIMUSensorHandle();

        if(!imu.ready)
        {
                 if(startTime==0)
                                startTime=now;

                        gyro_offsets_sum[0] += imu.gyroRaw[0];
                        gyro_offsets_sum[1] += imu.gyroRaw[1];
                        gyro_offsets_sum[2] += imu.gyroRaw[2];
                        offset_count++;

                        if(now > startTime + GYRO_CALC_TIME)
                        {
                                        imu.gyroOffset[0] = gyro_offsets_sum[0]/offset_count;
                                        imu.gyroOffset[1] = gyro_offsets_sum[1]/offset_count;
                                        imu.gyroOffset[2] = gyro_offsets_sum[2]/offset_count;

                                        offset_count=0;
                                        gyro_offsets_sum[0]=0;gyro_offsets_sum[1]=0;gyro_offsets_sum[2]=0;

                                        imu.ready = 1;
                                        startTime=0;

                        }
                        return;
        }

        gyro[0] = imu.gyro[0] - imu.gyroOffset[0];
        gyro[1] = imu.gyro[1] - imu.gyroOffset[1];
        gyro[2] = imu.gyro[2] - imu.gyroOffset[2];

        acc[0] = -imu.accb[0];
        acc[1] = -imu.accb[1];
        acc[2] = -imu.accb[2];

                // NOTE : Accelerometer is reversed.
                // Because proper mount of PX4 will give you a reversed accelerometer readings.
                NonlinearSO3AHRSupdate(gyro[0], gyro[1], gyro[2],
                                                        -acc[0], -acc[1], -acc[2],
                                                        mag[0], mag[1], mag[2],
                                                        so3_comp_params_Kp,
                                                        so3_comp_params_Ki,
                                                        dt);

                // Convert q->R, This R converts inertial frame to body frame.
                Rot_matrix[0]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11
                Rot_matrix[1] = 2.f * (q1*q2 + q0*q3);        // 12
                Rot_matrix[2] = 2.f * (q1*q3 - q0*q2);        // 13
                Rot_matrix[3] = 2.f * (q1*q2 - q0*q3);        // 21
                Rot_matrix[4]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22
                Rot_matrix[5] = 2.f * (q2*q3 + q0*q1);        // 23
                Rot_matrix[6] = 2.f * (q1*q3 + q0*q2);        // 31
                Rot_matrix[7] = 2.f * (q2*q3 - q0*q1);        // 32
                Rot_matrix[8]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33

                //1-2-3 Representation.
                //Equation (290)

                //Representing Attitude: Euler Angles, Unit Quaternions, and Rotation Vectors, James Diebel.
                // Existing PX4 EKF code was generated by MATLAB which uses coloum major order matrix.
                euler[0] = atan2f(Rot_matrix[5], Rot_matrix[8]);        //! Roll
                euler[1] = -asinf(Rot_matrix[2]);                                                                        //! Pitch
                euler[2] = atan2f(Rot_matrix[1], Rot_matrix[0]);

                //DCM . ground to body
                for(i=0;i<9;i++)
                {
                                *(&(imu.DCMgb[0][0]) + i)=Rot_matrix[i];
                }

                imu.rollRad=euler[0];
                imu.pitchRad=euler[1];
                imu.yawRad=euler[2];

                imu.roll=euler[0] * 180.0f / M_PI_F;
                imu.pitch=euler[1] * 180.0f / M_PI_F;
                imu.yaw=euler[2] * 180.0f / M_PI_F;
}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略微编辑一下,可以直接查看,也可以下载查看

网友A:
不错,这套代码还是使用的mahony,简单易用,不过没有交代函数的使用方法哦,9轴的原始数据是否需要变号处理,还有 float twoKp, float twoKi, float dt这几个参数的作用

网友:
纯干货,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套代码还是使用的mahony,简单易用,不过没有交代函数的使用方法哦,9轴的原始数据是否需要变号处 ...

变号处理是指什么? 输入值的单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号处理是指什么? 输入值的单位么?

嗯,既包括输入前单位的处理,也包括正负号的处理,我记得是要处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