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定位孔要不要接地

楼主:
之前做的案子定位孔都是通过一个1000pf/2kV电容接地,这么做的意图是?
最近看的一本书上,却是写,利用金属过孔使单板接地与金属机壳可靠搭接,有助于防护,可以加强电荷的泄放路径,那意思是可以直接接地喽?
所以到底应该直接接地,还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路是否允许或者必须,视情况而定。
你所说的“定位孔接地”,实际上是电路板上电路公共端界机壳。“通过100pF/2kV电容接地”是电路板上电路公共端经电容接机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路是否允许或者必须,视情况而定。
你所说的“定位孔接地”,实际上是电路板上电路公共端界机 ...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接地,什么时候可以经电容接地呢

网友:
这个一般esd方面用得到,因为我们之前过emc的打静电,用现在的气体打火机的那个东东模拟的(不过当时我们的板子定位孔没有接地)。定位孔通过电容接地的话,静电过来给电容充电,电容放电到大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接地,什么时候可以经电容接地 ...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
那可太难说了,因为“情况”包罗万象,无法列举。
举两个例子:
市场上很常见的220V交流输入5V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工频交流侧绝对不允许直接接外壳,即使是零线也不允许。这种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侧则设有外壳端子,允许用户自己选择两根直流输出线直接接外壳还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外壳(直接接外壳实际上是把该电容短路),因为生产厂家不知道用户情况。
台式计算机则是直接联接。主板上CPU等芯片都是直接和外壳联接的,因为生产厂家非常清楚用户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
那可太难说了,因为“情况”包罗万象,无 ...

maychang老师,请问这个跟电力系统类型有关系不?比如TN-C  TN-C-S这些系统类型,他们的PE和N是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
那可太难说了,因为“情况”包罗万象,无 ...

maychang老师,您觉得这种直流DC的,gnd通过一个电容接地好,还是我这种,阻容并联后跟gnd接在一起好呢?

因为我最近有块板子要做emc,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如上图的做法。请问您觉得这样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请问这个跟电力系统类型有关系不?比如TN-C  TN-C-S这些系统类型,他们的PE和N是不一样的 ...

“请问这个跟电力系统类型有关系不?”
应该没有关系。
这里讨论的是电路板的安装孔接外壳,电路板上各电路公共端与安装孔之间关系,与电力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您觉得这种直流DC的,gnd通过一个电容接地好,还是我这种,阻容并联后跟gnd接在一起好呢? ...

谈不到哪个好。两种(第一种仅使用一支电容,第二种阻容并联)都是根据需要而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不到哪个好。两种(第一种仅使用一支电容,第二种阻容并联)都是根据需要而定的。

好的额,谢谢maychang老师这么晚回帖,感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就是,“视情况而定”里的“情况”怎么判定呢?”
那可太难说了,因为“情况”包罗万象,无 ...

恩恩,谢谢您的回复。以前我做过台式机的电源部分线路,台式机确实是直接接地的;目前公司做的是交换机产品,都是通过高耐压电容接地,所以自己设计电路时,就弄不清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哪种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