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
想要做一个接收uv级2.5mhz信号的超声波接收电路,选用那款放大芯片

网友:
超声信号只能说声压,不可能说电压。说uV级,那只能是传感器输出的幅度,而不是超声信号。

网友A:
哈哈,我做个这个。你用opa2830吧,主要注意自激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做个这个。你用opa2830吧,主要注意自激振荡

可以给个接收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个接收电路吗

不可以,给你就等于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