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晓的前辈,告知一二。为何DXP导入设计时,很多元件无法导入?

楼主:
在DXP中将原理图导入到pcb板时,为什么很多元件没有被导入 。如图一、图二那样。
请知晓的前辈,告知一二。万分感激!

图一

图二

网友A:
检查一下PCB图,到底是什么元件没导入
是否是PCB板出界
如是出界,多半是元件PCB封装时的参考点设置错误造成

网友B:
你这个之前到pcb过吧,然后又修改了原理图,再次导入,会只导入修改了或者增加的原件的,记得是这个样子

网友C:
有没有选中在这些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PCB图,到底是什么元件没导入
是否是PCB板出界
如是出界,多半是元件PCB封装时的参考点设置错误 ...

感谢回复。
无出界现象,可不知为何好多元件都无法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之前到pcb过吧,然后又修改了原理图,再次导入,会只导入修改了或者增加的原件的,记得是这个样子:sh ...

感谢回复。
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选中在这些元器件

感谢回复。
我不知道元件是需要选中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D:
首先,你的原理图没有画完全,比如C?,到底是C多少,所以没有导入,提示问你C多少了。反正画的东东,得符合标准。再有封装没有指定也导不进去。OVER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
我不知道元件是需要选中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请问我该怎么做?

首先,你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次给你说了具体怎么操作,下次你不一定记得,
大致的从原理图生成pcb大致的原理请参考我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5908-1-1.html
这个帖子中8楼的回复。

具体的做法。因为你帖的是图片,所以是不是连接的是带电气属性的线,还是画的line有待考究。
我点几个方向你去仔细检查:
1、你要确定你画的不是line ,是带电气属性的连线;
2、保证你的每个元件都添加了封装,封装正确,而且pcb封装的pin脚要和原理图中的元件的pin要一一对应;否则很有可能ECO的时候会有一大堆的错误。
其他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只要你注意细节就能解决。

网友G:
你导入PCB时,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全部都需要注解,就像你图中看到的 “ C? ”  要标注成 “ C1 ”  的形式草能正确导入PCB

网友H:
检查没导入元件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原理图没有画完全,比如C?,到底是C多少,所以没有导入,提示问你C多少了。反正画的东东,得符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次给你说了具体怎么操作,下次你不一定记得,
大致的从原理图生成pcb ...

感谢热心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导入PCB时,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全部都需要注解,就像你图中看到的 “ C? ”  要标注成 “ C1 ”  的形式草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没导入元件的封装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