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智能PDF不能灰度打印

楼主:
PCB文件用智能PDF导出的PDF还是彩色的,不论选灰度还是单色都没用。原理图导出来却是灰色的。装了AD6.9板子太大了经常出现报错:out of memory  说内存不足。
同事用AD13能灰度打印。 但是自己AD10用习惯了。求解决办法
或者有大神的AD10版本能灰度打印的,可以分享给我吗?

网友A:
更正一下,“AD10用习惯了”
曾经就是因为ad10毛病太多,一度宁愿使用ad9的夏天版和冬季版也不装ad10
感觉AD13启动更快
ad10对比ad13其实是有bug很多的

至于不能正常打印,是否是系统的打印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AD10用习惯了”
曾经就是因为ad10毛病太多,一度宁愿使用ad9的夏天版和冬季版也不装ad10
感 ...

不是不能打印,我是用AD10里的智能PDF导出PDF文件有问题。可能是AD10的BUG吧,现在换了AD13了。目前感觉还不错

网友:
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

网友:
没有试过灰度打印。这种即使smart PDF出来,打印机打印的时候是否也可以选择灰度打印呢。。。。

网友:
smart PDF出来,可以